INT0外部中断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

楼主(2019-02-21):
INT0外部中断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

网友A:
下降沿是一个点,低电平是一个时间段,需要一直触发中断的用电平,只在变化时触发一次的,用沿。

网友B:
下降沿触发是锁存中断信号——D触发器**的,意即:即使当时CPU来不及响应中断,外部中断信号撤消后,由于D触发器的**作用,消失的中断信号仍然有效,直到被响应并进入中断ISR,**的中断信号才会由硬件清除

网友C:
下降沿检测的是电平变化,高电平转低电平,
低电平检测的是只要低电平保持就是,
差异是,如果是采用下降沿检测外部中断,检测到高电平转低电平会中断,但是如果中断检测口一直保持低电平,则无法产生下次中断,需要等下次检测到高电平转低电平才会中断。
如果是采用低电平检测外部中断,检测到低电平会中断,但是如果中断检测口一直保持低电平,中断处理完成后,会继续产生下次中断,需要检测到高电平才会停止中断产生。。

网友D:
低电平触发是即时的,当外部中断信号撤消时,中断申请信号随之消失。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C:
如果在外部中断信号作用申请期间,CPU来不及响应此中断,那么有可能,这次中断申请就漏掉了

网友E:
显然下降沿触发不会漏掉短暂的中断申请信号。

网友F:
低电平触发是即时的,当外部中断信号撤消时,中断申请信号随之消失 很有道理

网友E:
低电平触发信号低电平宽度显然不能大于ISR响应执行时间,否则,当ISR完成,RETI退出中断时,将再次被低电平触发,如此反复响应中断

楼主:
哦,解释的好详细啊,多谢大家

网友G:
中断信号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下降沿检测的是电平变化,高电平转低电平,
低电平检测的是只要低电平保持就是,
差异是,如果是采用下降沿 ...

这个解析的非常好的,,上下沿的中断的响应阶段是不一样的

网友H:
还有就是合适的设计上下边沿的中断至关重要

网友I:
上升沿、下降沿的只是中断响应的时间点的不一样的

网友J:
边沿中断的设计不算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