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分享一个Cortex-M内核单片机外设寄存器查看、修改工具

楼主:
有时候不方便进入调试模式,但又需要查看单片机外设的寄存器的值,,所以就写了一个通过JLINK读取外设寄存器、然后根据SVD文件解析的小工具

通过这个工具,可以查看外设寄存器的值

查看外设寄存器位域的值

甚至是修改外设寄存器及其位域的值(单击寄存器或位域值)

源代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JSVDView

打包生成的exe免安装文件:
JSVDView.part1.rar (5 MB)
JSVDView.part2.rar (5 MB)
JSVDView.part3.rar (5 MB)
JSVDView.part4.rar (5 MB)
JSVDView.part5.rar (4.82 MB)

网友A(2019-02-21):
这是个通过 JLINK  的调试器吗?  还是只能查看寄存器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通过 JLINK  的调试器吗?  还是只能查看寄存器罢了?

不仅能查看,,还能修改

比较适合不方便单步调试的场合,,

网友A:
嗯, 这样的功能挺强大,  有一定的使用条件, 值得推荐

网友B:
win7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用不了

注意jlink dll是64位版的

网友C:
能修改确实挺强大的

网友D:
一定要支持,自力更生!!!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