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说说晶振在单片机中的作用

楼主(2019-02-21):
谁能说说晶振在单片机中的作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单片机的晶振就好比人的心脏,只有跳动才有生命

网友B:
用来进行定时的,好比时针、分针、秒针,单片机工作的时间长短,由他确定

网友C:
简单地说,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周期,没有时钟周期,就无法执行程序代码,单片机就无法工作。

网友D:
现在很多芯片都没有用外接晶振,用内部RC振荡器

网友E:
系统时钟确实必不可少的,而且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的关系

网友F:
用内部晶振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温度等)的影响,但对于时间要求不怎么严谨的  倒是可以用内部晶振。

网友G:
内部晶振,精确度和稳定性比较差,还是用外部晶振比较可靠。

网友H:
可以这么理解人体相当于一款单片机,而晶振相当于心脏。它是整个芯片工作的基准,也可以理解为动力。

网友I:
比喻比较精确的,,很不错的解释

网友J:
应该说晶振和单片机的时钟相关,单片机的工作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而时钟如口哨控制单片机的步伐

网友K:
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周期,没有时钟周期,就无法 执行程序

网友L:
主要作用就是为系统提供基本的时钟信号。。

网友M:
就好比心脏在人身上的作用。

网友M:
给所有的设备运行提供脉搏的

网友M:
单片机是跟着晶振的时钟周期运行的,没有晶振或者震荡发生器就不运行了。

网友N:
晶振就是产生最小时间刻度标准。

网友O:
提供时钟基准啊

网友P:
没有晶振  什么活也干不了

网友Q:
没有了脉搏 还怎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