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说说晶振在单片机中的作用 呢?

楼主(2019-02-21):
谁能说说晶振在单片机中的作用 呢?

网友A:
我不清楚的啊!

网友B:
晶振对于单片机相当于人的心脏,这样你就了解了,心脏不跳的后果你知道的

网友C:
单片机的晶振就好比人的心脏,只有跳动才有生命的

网友D:
用来进行定时的,好比时针、分针、秒针,单片机工作的时间长短,由他确定

网友E:
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周期,没有时钟周期,就无法执行程序代码,单片机就无法工作。

网友F:
单片机工作时,是一条一条地从RoM中取指令,然后一步一步地执行。单片机访问一次存储器的时间

网友G:
晶振就像人的脉搏,心脏。
现在很多芯片都没有用外接晶振,用内部RC振荡器

网友H:
现在有很多单片机都带内部晶振

网友H:
内部晶振,精确度和稳定性比较差,还是用外部晶振比较可靠。

网友I:
这个晶振当然是给单片机时钟啊

网友J:
应该说晶振和单片机的时钟相关,单片机的工作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而时钟如口哨控制单片机的步伐。

网友K:
人离开心脏不可存活

网友L:
外部晶振还是内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