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中心位置检测方案请教

楼主(2019-02-21):
一个圆柱体上任意角度放置一个长方体
有什么方案可以自动校正长方体的中心与圆柱体截面积的圆心对齐。

网友A:
摄像头,图像边缘检测

网友B:
图像处理可以

网友C:
无线充电可以嵌入圆形的超薄强磁铁,表面做光滑,靠磁力自动对中。

tyw
若位置有方向性,可放置2个强磁.哈哈,现代磁浮轴承也用这原理定中心,不过极靴更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可以嵌入圆形的超薄强磁铁,表面做光滑,靠磁力自动对中。

印象中QI明确要求线圈中心70mm直径内不能有强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图像边缘检测

这个太高端了,搞不定,成本也不允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印象中QI明确要求线圈中心70mm直径内不能有强磁

四角弄4对3mm小磁铁.

网友E:
如果圆柱圆心位置已知,只要检测长方体中心即可,还是用摄像头最简单。

网友E:
好吧,也许有更简单的办法,参考最原始的贴片机拾取元件自动定心,就是用四个爪子,一收拢,就自动定心。

网友F:
自动校正?

那么有一方是可以根据某些数据而自动移动的了?

如果是无线充,可以在移动过程中检测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