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差分运放VCM引脚的作用的疑惑?

楼主(2019-02-22):
下图是差分运放LMH6551的电路应用图。
其中VCM(Output Common-Mode Voltage)引脚的作用到底是啥?

是作用是定义输出电压的范围吗?输出电压的范围不是可以根据运放的放大倍数和供电电压那些来确定吗?
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当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脚的直流电压由这个管脚来定义吧。我没有资料,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脚的直流电压由这个管脚来定义吧。我没有资料,猜的 ...

大哥,附件是LMH6551的datasheet,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当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脚的直流电压由这个管脚来定义。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正负对称双电源,这个脚接地。

网友B:
图中第三行的公式给出了这个电压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第三行的公式给出了这个电压的特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