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P-Nmos,占空比100%,桥臂可能直通

楼主(2019-02-22):
上次我个大家请教,驱动电机用mos管,大家建议用MOS搭H桥。一般四个nmos,驱动需要自举升压,但是我要求占空比100%,这个就不适用了。
我就想用P-Nmos弄一个电路,但是切换瞬间我怕会有一个短路的过程,能不能防止这个过程,或者有没有什么驱动芯片可以用。

如图,我的电流10A的,供电24V。串电阻保护肯定不可以。

网友A:
你这个是2边驱动,肯定会有转换时间影响,直通时间肯定存在,但是,换一个思路,对角驱动,N沟道+P沟道,纯直流耦合,可以不必考虑100%占空比,同时2边驱动时间建立合适死区,就可以完全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2边驱动,肯定会有转换时间影响,直通时间肯定存在,但是,换一个思路,对角驱动,N沟道+P沟道,纯 ...

我明白了,是不是说,直接控制对角的,相当于直接控制的正反转,就是1路控制正反,一路控制使能?那我切换的瞬间也会出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是不是说,直接控制对角的,相当于直接控制的正反转,就是1路控制正反,一路控制使能?那我切 ...

对角控制,正反转有了,如果驱动做的够高速,PWM调速也不是问题啊。
比如停止,那么2对角都是0。
比如反转,A对角0,B对角PWM。
比如正转,则A对角PWM,B对角0。
控制只需要A对角PWM--0,然后B对角再PWM,就所谓的死区了时间,

对角控制,不能出现同1情况吧

网友B:
1、大电流不适合使用P-MOS,而且大电流的P-MOS管也不多。
2、VBUS是24V,你这个电路需要注意VGS电压,一般管子的VGS都是12V居多。
3、集成的电机驱动芯片那么多,块把钱的事,可靠性比这个好多了,死区也不容自己考虑,自己玩玩无所谓,做产品很少自己直接驱动。
4、如果要实现100%占空比,可以是考虑电荷泵替代自举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