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大牛说他这样阅读STM32参考手册。。。

楼主(2019-02-22):
《STM32F103xxx参考手册》不需要全部阅读——没有时间的。建议选读,但是前几章必读。存储器和总线架构、电源控制、备份寄存器、复位和时钟控制,通用和复用功能I/O,中断和时间等等前几章一定要花时间阅读。后面章节,讲述的是具体的功能模块设计。如果我们用到哪个模块,就可以去阅读哪个模块。

《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主要是为了简化编程学习思路(仅供参考)

步骤一,安装完STM32学习的软件,比如J-Link、Keil for ARM(MDK)、ISP(如果需要从串口下载的话)。

步骤二,挑选部分例程的HEX,比如LED灯的例程HEX文件,下载到芯达STM32开发板中,观察两个LED灯的闪烁情况。

步骤三,准备几个常用的文档,比如《STM32的用户手册》,《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等文档,用于平时查阅。

步骤四,开始查看例程的编写,看看例程是如何写的,自己可否修改下例程,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呢?芯达STM32开发板的光盘中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例程代码,可以参考。您一定可以修改出更精彩的例程!

步骤五,Ucos-II的移植,是否需要试一下?

恭喜你,至此,你已经可以自如进行独立的开发了。最后一步,给自己一个目标(项目),把它实现出来!

第1步:熟悉调试软件

对初学者来说,我们至少需要安装两个软件:J-Link驱动软件、MDK(就是原来的Keil)软件。这两个软件在安装软件的过程可以查

比如LED灯的例程HEX文件,下载到神舟STM32开发板中,观察两个LED灯的闪烁情况。灯在闪烁,就说明你刚才的操作已经把HEX文件烧写到闪存中了。

该步骤要达到的目标:熟悉调试软件,如烧写HEX出现问题,可简单判别问题所在,并独立解决。

第2步:GPIO编程

这是第一次接触固件库的编程,一定要硬着头皮去了解固件库。建议大家尽量去用固件库。而不是避开固件库自己写代码——这样只能在学习中才会发生。实际的项目中,代码成百上千个,如何一个一个自己写?调用固件库中的函数来完成,才是王者之道。

GPIO本身的编程实际上很简单:

1、设置GPIO口的引脚为输入或者输出模式。我们在进行点灯代码的时候,一般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2、操作寄存器,往寄存器里置1或者清零操作——这个步骤,固件库已经提供了专门的GPIO_SetBits函数和GPIO_ResetBits函数,我们只要去调用即可实现对IO口的置1和清零。

3、实现多种花样的LED闪动,使得自己熟悉GPIO的编程过程。该步骤要达到的目标:熟悉调试软件,如烧写HEX出现问题,可简单判别问题所在,并独立解决。

第3步:开始全新的STM32深入研究

经过以上调试软件的熟悉和GPIO口的编程调试后,相信您已经对STM32有一定的了解。至少知道如何利用STM32的固件库去写一个代码。

OK,下面就可以开始全新的STM32深入研究。在这个阶段,将要接触到串口编程、TFT液晶屏驱动编程、定时器编程、串行外设接口SPI编程、存储器编程、SD卡与文件系统移植、USB读写、UCOS移植等,有精力还可以研究其他外设。
以下课程可免费试听C语言、电子、PCB、STM32、Linux、FPGA、Python、安卓等。想学习的你和我联系预约就可以免费听课了Tel/Vx/1/7/3/1/7/9/5/1/9/0/8

网友A:
不知道是哪位大牛写的.
我只是觉得象查字典, 用到哪个, 就去看哪里

网友B:
很不错的指导书,对新人很有用。

网友C:
一般我都是边用边看资料,不会单独去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