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0Ω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9-02-22):
1、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 中国IC交易网   作为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连接不同的类型的GND,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电源和IC Pin间;
2、可以作为飞线,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巧妙避免十字交叉布线、消除高频电路设计中的过孔电感、电容(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3、当做测量电流的预留接口,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R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4、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5、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6、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7、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8、 熔丝作用,保护电路。将0R电阻串入某一电路,若电流过大,先烧坏电阻,从而保护电路。(当然,选用保险丝更好,尤其是那种自恢复的);
9 、跨接时用于连接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10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调试/测试用、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作为温度补偿器件,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还有就是不同尺寸0欧电阻允许通过电流不同,一般0603的1A,0805 的2A,所以不同电流会选用不同尺寸的。还有就是为磁珠、电感等预留位置时,得根据磁珠、电感的大小还做封装,所以0603、0805等不同尺寸的都有了。充当电路开关:当电路有类似开关的选择时,若不想用跳线帽之类
(害怕他人误操作),可用零值电阻代替,这样也易于更换。

说的很好,放错地方了

网友A:
归纳的很整齐,网上经验是多,但是掌握起来,还是要靠经验

网友B:
0Ω电阻 有时候很有用 有时候又很坑 要小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