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寻 28脚单片机带10路10位AD带PGA

楼主(2019-02-22):
用于10路小信号采集和控制所以需要10路AD和10路控制,再带串口故必须28脚的了.求推荐
退一步,如果有合适的ADC芯片也可以推荐.谢谢!

网友A:
产品特性 产品特性
 48MHz Cortex-M0+ 32 位 CPU 平台
 HC32L130/HC32L136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理系统,超低功耗性能 理系统,超低功耗性能 理系统,超低功耗性能 理系统,超低功耗性能 理系统,超低功耗性能
– 0.5μA @ 3V深度睡眠模式 深度睡眠模式 深度睡眠模式 :所有时钟关闭 所有时钟关闭 所有时钟关闭 , 上电复位有效, 上电复位有效, 上电复位有效, IO状态保持, 状态保持, 状态保持, IO中断有效, 中断有效, 中断有效, 所有寄存器, 所有寄存器, 所有寄存器, RAM和 CPU 数据保存状态 数据保存状态 数据保存状态 时的功耗 时的功耗
– 0.9μA @3V深度睡眠模式 深度睡眠模式 深度睡眠模式 + RTC工作
– 7μA @32.768kHz低速工作模式 低速工作模式 低速工作模式 低速工作模式 :CPU 和外 设运行,从 设运行,从 设运行,从 flash运行程序 运行程序 运行程序
– 35μA/MHz@3V@24MHz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 :CPU 停 止,外设运行 主时钟止,外设运行 主时钟止,外设运行 主时钟止,外设运行 主时钟止,外设运行 主时钟止,外设运行
主时钟– 130μA/MHz@3V@24MHz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 :CPU和外设运行,从 和外设运行,从 和外设运行,从 和外设运行,从 flash运行程序 运行程序 运行程序
– 4μS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使模式切换更加灵 使模式切换更加灵 使模式切换更加灵 使模式切换更加灵 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 64K字节 FLASH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 8K字节 RAM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强系 统的稳定性 统的稳定性
 通用 I/O 管脚 (56IO/64pin, 40IO/48pin)
 时钟、晶振 时钟、晶振
– 外部高速晶振 外部高速晶振 外部高速晶振 4MHz ~ 32MHz
– 外部低速晶振 外部低速晶振 外部低速晶振 32.768KHz
– 内部高速时钟 内部高速时钟 内部高速时钟 4/8/16/22.12/24MHz
– 内部低速时钟 内部低速时钟 内部低速时钟 32.8 / 38.4KHz
– PLL 时钟 4MHz~48MHz
–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 定时器 /计数器 计数器
– 3个 1通道互补用 通道互补用 通道互补用 16位定时器 位定时器
– 1个 3通道互补输出 通道互补输出 通道互补输出 16位定时器 位定时器
– 1个低功耗 个低功耗 16位定时器 位定时器
– 3个高性能 16位定时器 位定时器 /计数器,支持 计数器,支持 计数器,支持 PWM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 1个可编程 16位定时器 位定时器 PCA,支持捕获比 ,支持捕获比 ,支持捕获比 较, PWM输出
– 1个超低功耗脉冲计数器 个超低功耗脉冲计数器 个超低功耗脉冲计数器 个超低功耗脉冲计数器 个超低功耗脉冲计数器 PCNT
– 1个 20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10kHz振荡器提供 振荡器提供 振荡器提供 WDT 计数
 通讯接口 通讯接口
– 2路 UART标准通讯接口 标准通讯接口 标准通讯接口
– 2路 LPUART低功耗通讯接口,深度睡眠模 低功耗通讯接口,深度睡眠模 低功耗通讯接口,深度睡眠模 低功耗通讯接口,深度睡眠模 低功耗通讯接口,深度睡眠模 低功耗通讯接口,深度睡眠模 低功耗通讯接口,深度睡眠模 式下可工作 式下可工作
– 2路 SPI 标准通讯接口 标准通讯接口 标准通讯接口 标准通讯接口
– 2路 I2C 标准通讯接口 标准通讯接口 标准通讯接口 标准通讯接口
 蜂鸣器频率发生,支持互补输出 蜂鸣器频率发生,支持互补输出 蜂鸣器频率发生,支持互补输出 蜂鸣器频率发生,支持互补输出 蜂鸣器频率发生,支持互补输出 蜂鸣器频率发生,支持互补输出 蜂鸣器频率发生,支持互补输出
 硬件万年历 硬件万年历 RTC 模块
 硬件 CRC-16/32 模块
 硬件 32位除法器 位除法器 位除法器
 AES-128 硬件协处理器 硬件协处理器 硬件协处理器
 RNG 随机数发生器 随机数发生器 随机数发生器
 2通道 DMAC
 4*40 / 6*38 / 8*36 LCD驱动
 全球唯一 全球唯一 16字节 ID 号
 12位 1Msps采样的高速精度 采样的高速精度 采样的高速精度 采样的高速精度 SARADC,内 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 集成 3个多功能 个多功能 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 运算放大器
 集成 6位 DAC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2路电压 路电压 比较器 VC
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可配置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可配置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可配置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可配置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可配置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可配置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可配置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可配置 16阶比较电平,可 阶比较电平,可 阶比较电平,可 阶比较电平,可 监控端口电压 以及源监控端口电压 以及源监控端口电压 以及源监控端口电压 以及源监控端口电压 以及源监控端口电压
以及源 SWD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器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器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器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器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器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器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器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器
 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 -40 ~ 85℃, 1.8 ~ 5.5V
 封装形式: 封装形式: QFN32,LQFP64/48,TSSOP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特性 产品特性
 48MHz Cortex-M0+ 32 位 CPU 平台
 HC32L130/HC32L136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 系列 ...

这个单片机没有PGA吧?
32脚的大概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没有PGA吧?
32脚的大概多少钱?

32脚的好像没有哈 找找别的吧

PGA这颗也没有 有OPA哈

网友B:
楼主,看下此芯片资源是否符合。

网友C:
江苏宏云的MCU
1、JMT1808R, 有PGA,32pin
2、JMT1801ED,有PGA,32pin

淘宝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此芯片资源是否符合。

这款单片机的配置太简陋了无串口,还是OPT的.8级堆栈.可能很便宜,但是作为小批量开发成本太高了.
这个11+4位的ADC不知道如何理解,为什么不写成15位的呢? 如果真能达到15位不用PGA也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江苏宏云的MCU
1、JMT1808R, 有PGA,32pin
2、JMT1801ED,有PGA,32pin

这个单片机总体性能很好,但是可以经过PGA的模拟输入最多只有4路.而大多数是不能经放大后做AD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总体性能很好,但是可以经过PGA的模拟输入最多只有4路.而大多数是不能经放大后做AD的. ...

是啊。但是带10路PGA的,可能真难找到,看来要用多片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但是带10路PGA的,可能真难找到,看来要用多片MCU?

不行就考虑外挂ADC方案了, 就是成本会提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单片机的配置太简陋了无串口,还是OPT的.8级堆栈.可能很便宜,但是作为小批量开发成本太高了.
这个11+4 ...

ADC精度13位

网友D:
1- - 概 述
1 1.1  主要特征:
  内核: 增强型80C51(8051单片机兼容)
 Flash: 超过100,000 次的烧写寿命,室温下数据可保存超过100年。
30KB(V8030-X1D)、16KB(V8030-X2)、30KB(V8030-X1S)FLASH 空间;
内置ISP功能(SDA、SCL两线烧录)
 RAM: 512 B By y tes
--- 256 Bytes 内部RAM
--- 256 Bytes 内嵌外部寻址RAM (XDATA)
  时钟:(主震荡,看门狗均可配置采用外部晶振)
9.83MHz 内部RC震荡
32KHz 内部看门狗时钟(经过4分频输入到看门狗)
  电源/ / 功耗:
工作电压: 2.0V - 5.5V
MCU核全速工作(9.83MHz),功耗 < 1mA(关闭ADC等相关外设)
  主要外设:
--- 4通道8位低精度ADC
--- 3通道24位高精度ADC
--- 温度传感器
--- 可配置基准源输出(LDO输出1.5v、2.2v、2.4v、3.0v)
--- 最大可配置 28个通用IO
--- 最大可配置60点(4*15)的液晶驱动
--- 内置升压模块,可将低电压升压并输出(2.6v、2.8v、3.0v、3.3v)
1 1. .2 2 其 他 :
 两个16 位定时/计数器
 10个中断源,2级优先级
 一组UART
 15 位看门狗-8K时钟( 32k内部RC,内部4分频 )
 2路16位脉宽调制(PWM)输出
 IO可配置4种工作模式
7个大电流驱动IO口
 4T 指令周期
3 1.3  型号及封装V8030-SSOP28 FLASH 30KB  RAM 512B

高精度模数转换器的核心部分为采用 Sigma-Delta 调制器结构,集成可编程增益 (PGA  =
1 、2 、4 、8 、64 、128 、256 、512) )。
  采样速率调整
  普通采样模式:
该 ADC 对输入模拟差分信号的采样频率 (FS = 76.8KHz )远高于模拟信号的最大带
宽,因而简化了应用时输入通道的前置防混叠滤波器。


网友E:
带10路PGA的单片机应该找不到吧?

当选择不同的ADC通道时,使用不同的PGA增益,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对成本有什么要求吗? Q 75231858
1.3. 特性
CPU
- 8 位CISC内核(兼容8051)
- 1 时钟指令执行周期
- 时钟最高达到: 60MHz(运行RAM中程序)
20MHz(运行Flash中程序)
• 存储器
- 32k 字节 单电源Flash
- Flash 可用户程序编程、可禁止整个芯片擦除、禁止Flash块擦除、禁止写入
- 片上调试(OCDS)
- 20,000 次擦除
- 256 字节内部RAM
- 3072 字节外部 RAM(可执行用户程序)
- 2048 字节(共16个扇区,每个扇区128个字节) EEPROM
• 乘除功能
- 无符号16 x 16-bit (1个时钟周期)
- 符号16 x 16-bit (1个时钟周期)
- 无符号32/16 (8个时钟周期)
- 32-bit 左右移位、规范化(1个时钟周期)
• 通用输入输出端口(GPIO)
- 43个通用I/O端口: P0[7:0] 、 P1[7:0] 、 P2[7:0] 、 P3[6,4:0] 、 P4[4:0] 、 P5[7:0]
- 输入电平:斯密特触发器CMOS、 TTL兼容
- P0有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开漏选择
- P1、 P2、 P3、 P4只有上拉电阻选择
- 输出驱动电流: ISource= 12 mA(0.8VDD) ; I Sink= 12 mA(0.1VDD)
• 通用定时器、计数器
- 2个兼容8051的16位定时器(T0、 T1)
- 一个16位定时器(T2), 带CCU功能。
- 一路独立16位PWM, 可设置占空比和周期, 锯齿波调制(边沿对齐模式) 、 三角波调制(中
心对齐模式) 。
- 两个8位PWM, 可设置占空比和周期, 锯齿波调制(边沿对齐模式) 、三角波调制(中心对
齐模式) 。
- 看门狗定时器(WDT)
- 15Bit × 1ch
- 系统时钟, PLL输出时钟或内部RC振荡器500kHz。
• 三路互补输出PWM定时器
- 输入时钟频率最高: 60MHz(500k PLL)
- 16位分辨率的PWM信号,可以设置周期、占空比。
- 可进行0% - 100%占空比输出
- 三角波调制(中心对齐模式)
- 死区时间设定
- 启动AD转换功能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BL23F30
- PWM一个周期启动同步消隐延时时间设定
- 模拟比较器输出可强制停止PWM,并把相应的IO口设置为高阻
- 互补输出每个端口可正反向设置
- 互补输出每个端口可设置高端PWM输出、低端PWM输出、高低端同时PWM输出
- 占空比带Buffer,Buffer可用户程序更新。
- 在PWM比较中可产生中断, 可启动AD转换。
UART
- UART0:
同步模式,固定波特率
8-bit 传送模式, 可变波特率
9-bit 传送模式, 可变或固定波特率
- UART1:
8 位或 9 位传送模式, 可变波特率,带接收缓存
LIN
12 Bit A/D Converter
- 12 输入通道外部引脚输入,两路PGA输入,内部基准
- AD基准: VDD、片外AD_VREF
- 转换速度1us
- 可设置4个通道自动扫描转换把结果存入缓存,并设置完成标志。
- 双通道同时采样。
- PWM采样信号启动,可软件启动
- 输出结果左、右对齐功能。
• 模拟外设
- 高速模拟比较器
1 个
输入负端可接外部输入电压、内部产生的基准电压( DAC 输出作为基准电压)
输入正端可接外部输入电压、可编程增益放大器输出端。
输出上升沿信号(有消隐延时) 可以停止PWM并设置PWM互补输出端口为高阻、 可产生中
断-
2个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单端输出可连接到 ADC 输入或高速比较器的正输入端。
输入信号范围: GND ~ AVDD-1.2V
增益: ×1、 ×2、 ×4、 ×6、 ×8、 ×10、 ×12、 ×14、 ×16
- 5位 DA输出提供给比较器作为基准输入。
• 上电复位(Power On Reset
- 复位响应电压 1. 8 V Typical
• 低电压复位(Low Voltage Reset
- 多档低电压检测: 2.5V - 4.5V 按0.25V分档
• 中断源
- 外部中断(EINT0~1)
- Timer(0/1/2)
- PWM0
- WDT
- UART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BL23F30
- ADC
- MPWM
- 比较器
- GPIO
- SPI
• 内部 RC 振荡器
- 内部 RC 振荡器频率: 内部500kHz通过PLL达到60MHz±2%
(TA= -40℃ ~ +125℃)
CPU: 60MHz(运行RAM中程序)
20MHz(运行Flash中程序)
外围: 60MHz
- 低功耗模式(Power Down Mode)
- STOP, IDLE mode
• 片内OCDS
- 片内调试电路提供全速非侵入式的在系统调试不需仿真器
− 支持断点单步观察点堆栈监视器可以观察/修改存储器和寄存器
− PGM引脚用于OCD模式和正常运行模式控制
− 廉价的开发工具
• 工作电压范围: 2.7 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 – 40 ℃ ~ + 125 ℃
• 振荡器类型
- 外部晶体振荡器或陶瓷振荡器: 455kHz ~ 1MHz

网友E:
楼主看一下这个MCU 的ADC模块是否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10路PGA的单片机应该找不到吧?

当选择不同的ADC通道时,使用不同的PGA增益,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好找,10个通道都是同样的小信号大范围. 不行只能选择独立的A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一下这个MCU 的ADC模块是否合用?

这个ADC好像可以,只是不知道输入通道数量和价格如何?

我找到一个国产的5通道24位,价格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成本有什么要求吗? Q 75231858
1.3. 特性
• CPU

BL23F30 的12位ADC精度很高,最大误差都是1LSB.只是PGA只有两个输入通道这个项目用不上了.
这个CPU扩展了16位乘除还可以60Mhz运行,计算能量很强大.淘宝价2.5元.很超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ADC好像可以,只是不知道输入通道数量和价格如何?

我找到一个国产的5通道24位,价格很便宜.

用独立ADC也可以,不过还要配一个MCU的

我给你推荐那个是MCU,集成A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独立ADC也可以,不过还要配一个MCU的

我给你推荐那个是MCU,集成ADC。

什么型号的,大概价格?

网友G:
28脚,带串口,10路12位AD,带PGA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 - 概 述
1 1.1  主要特征:
  内核: 增强型80C51(8051单片机兼容)

这是什么型号的,哪个厂家的

网友I:
楼主,  参考下 上海芯圣:HC89F3541 SOP28  要求可以支持  15999923275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