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升级后引发的疑问,求解

楼主:
之前一直用的STM32CubeMX 4.26版本,前几天升级到4.27版本,发现生成文件系统的工程都报30多个错误,查找后发现主要是fatfs.h引起的,相比之前的版本少了两个头文件

改为如下就OK了

于是想改STM32CubeMX驱动库里文件,就不用每次都更改这个文件了,但是发现在\Repository\STM32Cube_FW_F4_V1.21.0下根本找不到fatfs.h文件

那就好奇了,CubeMX生成工程时,这个头文件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网友A(2019-02-22):
等大佬来吧!

网友B:
看内容, 固定内容的都是复制过来了. 动态内容的都是自动生成的.

版本升级后报错. 建议先全新生成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内容, 固定内容的都是复制过来了. 动态内容的都是自动生成的.

版本升级后报错. 建议先全新生成一个试试 ...

工程就是新的工程,还特意重新配置了一遍,重新生成。现在对于cube生成文件的由来比较纳闷

网友C:
官方也会出这么明显的漏应该都验证过才上传的吧

网友D:
幸亏我没有升级

网友E:
按理说不会有这种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