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都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楼主(2019-02-22):
单片机选型都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网友A:
要什么就选什么呗

网友B:
仔细调查市场,尽量选用主流的

网友C:
对,货源充足的单片机型号,这些器件使用的比较广泛,有许多设计资料供学习或参考。

网友D:
尽量选择所需的硬件资源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的型号

楼主:
哦,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例如ADC,DAC,12C,SPI和USB等,这样便于整个控制系统的软件管理

网友F:
是的,减少外部硬件的投入,缩小整体电路板的面积,从而减少总体投资等。

网友G:
对于手持式设备,移动设备或者其他需要低功耗的设备,尽量选择低电压,低功耗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H:
对,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I:
在资金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功能丰富,扩展能力强的单片机,这样便于以后的功能升级和扩展。

网友J:
嗯,选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第一步没有走对,后面会带来很多麻烦。尤其是新手,接触的单片机不多,在造型的时候真的无所适从。

网友K:
是啊,只要掌握和运用单片机正确选型的原则,就可以选择出最能适用于应用系统的单片机,保证单片要应用系统有最高的可靠性,最优的性能价格比,最长的使用寿命和最好的升级换代可能。

网友B:
第一步 搞清楚自个的需求
第二步 将需求转换成单片机需要具备的资源
第三步 依据自身具备的开发经验能力和开发成本选择单片机品牌
第四步 根据需求资源在该品牌下选择合适的型号及封装

网友L:
选主流品牌的,功能符合要求的,价格能接受的。

网友C:
工号是很大一方面的,还有技术支持的看是不是到位的吧

网友D:
是功耗哦,,补充一点的,还要看你的外设配置的

网友M:
单片机跟外设的数据交换无非就是UART、SPI、I2C、Ad、DA、中断等方式的

网友J:
选主流芯片,资料多容易开发,还有就是硬件资源要够用

网友N:
对使用什么品种和型号的单片机感到很迷茫

网友O:
考虑单片机系统对所有单片机的要求

网友P:
单片机种类繁多

网友Q:
在选用时要多加比较,合理选择

网友R: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虑功能要求

网友S:
根据设计任务的复杂程度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单片机

网友T:
在选型时可从下面不同角度进行考虑

网友U:
  I/O 口的数量和功能是选用单片机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网友V:
在单片机的性能上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W:
选择的单片机对应的编程器、仿真器价格是否高

网友V:
所选择的单片机是否有足够的开发手段

网友N:
选用 单片机很难有一个固定的规范。

网友U:
要根据实际需要确定I/O 口的数量,I/O口多余了不仅芯片的体积增大,也增加了成本。

网友O:
考虑价格、单片机是否易购等因素

网友T:
选用单片机时要根据需要选择速度

网友P:
各种型号都有其一定的应用环境

网友S:
在选型时可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虑

网友Q:
获得最佳的性价比才行的。

网友R:
设计的对象是什么,要完成什么样的 任务

网友W:
网站提供的资料是否丰富,包括芯片手册,应用指南,设计方案,范例程序等。

网友X:
根据手册的电气特性,按照自己应用的需求进行选型。

网友Y:
单片机的种类繁多

网友Z:
如何选择单片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虑功能要求,即设计的对象是什么,要完成什么样的 任务

网友AA:
单片机的运行速度首先看时钟频率

网友AB:
在选用单片机时要根据需要选择速度

网友AC:
选用单片机要选择抗干扰性能好的

网友AD:
在单片机的性能上还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AE:
选择最能适用于你的应用系统的单片机

网友AF:
当然选一种你熟悉的品种。

网友AD:
比如中断源的数量和优先级、工作温度范围、有没有低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AC:
特别是用在干扰比较大的工业环境中的

网友Z:
根据设计任务的复杂程度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单片机。

网友AG:
根据实际需要确定I/O 口的数量

网友AA:
单片机,时钟频率越高速度越快。

网友AB:
单片机的稳定性、抗干扰性等参数

网友AE:
老手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