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收音机上调节音量大小的旋转的那个叫什么

楼主(2019-02-22):
(无正文)

网友A:
电位器?可调电阻?音量旋钮?

网友B:
音量电位器

网友C:
模拟的叫电位器,数字的叫编码器。

网友D(点评):
一般都是精密的可调电阻吧。

网友E:
音量调节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可调电阻?音量旋钮?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叫电位器,数字的叫编码器。

嗯,谢谢了

网友B:
收音机上的音量电位器和普通电位器不同,阻值变化不是线性的,而且通常还带一个开关,这是普通电位器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上的音量电位器和普通电位器不同,阻值变化不是线性的,而且通常还带一个开关,这是普通电位器没有的 ...

谢谢回复。

网友F:
老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多半都带有电源开关。

网友:
数字编码器

网友G:
感觉现在的市场上的那些旋钮,都有摩擦的损耗,一旦时间长了就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