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加热后正常工作

楼主(2019-02-22):
我之前做了一批板子,但是芯片被供应商贴了STM32F103C6T的芯片,但是我实际要求的是STM32F103C8T两款单片机主要是ROM不一样的)。当时量少,也就是20来片,心想着就自己来换这个芯片吧。但是原谅我的技术菜很多芯片当时用风枪刚换下来的时候工作正常,但是等到板子冷却了之后,再次上电,板子就出来问题,来就心想着嘛,估计是没有焊接好,但是吹下来重新焊,当时又正常,待到冷却之后又见异常;后来才发现,给单片机加热后板子正常,但是一到凉了之后就不正常了;无奈之下换上新的ic 异常解除;最近又做新项目, 貌似上次的剧情又在重演;
请问一下各位 为什么会有加热好用,凉了之后会异常呢

网友A(点评):
烙铁温度别跳太高 一般380-420够用了

网友B:
焊接不良,某些引脚虚焊,冷却后因为应力的关系,虚焊的引脚彻底断开了,就不工作了。
解决办法:拖焊,把所有引脚用焊锡焊满,然后分开焊锡,直接用热风枪吹,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1.如楼上做说。
2.有可能PCB走线断裂,加热后膨胀连接,冷却后连接不良。

网友D:
我曾经也遇到过,STM32的具体型号忘了,加热一下就好了,后面都没有搞出来,换新的都不行

网友E:
楼上都说了,,先排除焊接问题,如果确认焊接都没问题,可以怀疑芯片的问题,找不同批次的试一下,

以前用过cy的片子,买的原装进口的。。遇到那么几个,,需要把温度调到40度以上,电脑才能识别,,低于40度,电脑就识别不了,同一管,同批次的其他片子就没有这问题。。

网友F:
打电话问问ST公司的技术支持。

网友G:
楼主连换两种芯片都是这个问题,两种芯片都坏的可能性不大吧,怀疑是楼主固有的习惯或者电路设计导致了这个问题。

网友H(2019-07-31):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与集成电路专业人事讨论后,有以下几个可能:
1、芯片内部线路异常,加热之后膨胀又导致正常连接。
2、芯片受潮湿导致内部短路,高温加热后这种情况消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与集成电路专业人事讨论后,有以下几个可能:
1、芯片内部线路异常,加热之后膨胀又导 ...

有可能受潮,还有IC附近是不是有松香残留,松香受潮也会导电的。

网友J:
电路元件参数不太合理,比如晶振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K:
这个应该是你的热风枪温度过高导致单片机坏掉了,可以手工焊接看看咋样

网友L:
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M(2020-05-18):
楼主最终有没有找到原因呀,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榭32F

网友N:
假货,换正规渠道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