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 IAR 调试nRF24L01程序时总是复位而断点进不去

楼主(2019-02-22):
用 IAR 调试nRF24L01程序时总是复位而断点进不去.

网友A:
难道是因为电压低引起的?

网友B:
楼主有多少全局变量需要初始化?

网友C:
应是cstart的执行时间过长,导致没有执行到关看门狗的语句是,看门狗已经溢出了。

网友D:
先把变量设置成_no_init,做个测试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E:
这个硬件存在问题,查看一下信号。

网友F:
这个没遇到  说实话  感觉应该是看门狗问题或者是nRF24L01本身的高频干扰

网友G:
检查你的代码是不是有风险,比如堆栈溢出

网友H:
可以看程序入口是从哪里执行,还是开始执行就复位。

网友I:
检查RST引脚是否有变化。

网友J:
中断无法进入就是中断配置程序有问题。

网友K:
you个复位相关的寄存器,可以看看是什么引起的复位

网友L:
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M:
关掉看门狗试试

网友N:
首先确认在哪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