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如何添加已有的源码

楼主(2019-02-22):
起因:
原先都能仿真的工程突然崩溃 ,对话框提示:XXXXXX.Xproduction.hex does not exist or is not an excutalble;
工程无法编译,工程也无法代开,(打开工程时工程应该是个芯片模样的图标,现在变成文件夹,工程都无法打开)原因不明;

问题:
后来想通过 新建工程 然后添加源文件的方式,打开原先工程,使用add existing item 添加文件 ;编译时各种提示报错;找不到文件

另外想说:原工程中是使用了 MCC工具;

第一次接触,MPLAB X
编译器都叫人心力憔悴!

求大神指教 如何添加源码 到新建工程 !别的编译器 几乎不存在这种奇葩问题,真难理解!

网友A:
.c文件存在的路径是否有中文字符?
好像可以将.c文件直接复制粘贴到工程的源文件中

网友B:
如果自己编写的估计不好添加,因为自己命名的一些内容,软件可能无法识别。

网友B:
工具一般都是在开发前初始化一些东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把.x文件夹删除了吧,里面的xml文件还在么

没有,打开工程的时候,工程.x文件应该是个芯片图标,而我的就显示是一个文件夹、!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空白的项目, 然后在header file 和source file下面分别点右键, 添加原来的.h和.c文件, 再编译一下看看?

网友E:
MPLAB X IDE现在能正常打开别的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LAB X IDE现在能正常打开别的工程吗?

能的,IDE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我之前那个工程的问题,原本mplab X打开工程应该能开看到芯片图标的 xx.X 工程文件,现在只能看到 xx.X文件夹;而且坏掉的工程是结合MCC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空白的项目, 然后在header file 和source file下面分别点右键, 添加原来的.h和.c文件, 再编译 ...

尝试过,添加了,编译各种报错,提示找不到头文件,但是我在工程属性--文件包含--里面都能看到 错误提示中说找不到的文件!

网友F:
应该是文件关联问题,可以对比正常打开的工程,检查下各项目录关联之类的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尝试过,添加了,编译各种报错,提示找不到头文件,但是我在工程属性--文件包含--里面都能看到 错误提示中 ...

关键关联, 有相对关联, 和绝对关联两种常用的配置方式..
一般来说相对关联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