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AN BSL

楼主(2019-02-22):
想做英飞凌通过can进行刷写程序,单片机使用的是XE164。官方资料是通过PC-主机-从机方式做的,我们希望直接PC-USBtoCAN-从机方式来做,但是找到的资料有限,也没有前期经验,希望寻求帮助。如果愿意提供帮助我们可以付费.QQ515406788

网友A:
先参考官方 的资料, 将接口部分更换成 CAN, 涉及到上位机和固件同时变换, 还有通信协议的替换
工作量不小哦

这个工作量其实我们也没有概念,单片机这块英飞凌有源码参考,但是上位机和通信这块我们比较头疼。这个资料也比较少,我们再想想办法,不行就要付费请别人来做。谢谢建议。

网友B:
用一USB转串口芯片,再通过单片机,把串口转CAN。上位机的通信就是串口,这样简单点

您说的这个方案有点像英飞凌官方的解决方案。这个倒是有资料,但是因为我们不想用中间那个做中转的单片机,所以才另求方案。谢谢建议。另外,泰山特曲,,,泰安人吗???我也是。
您说的这个方案有点像英飞凌官方的解决方案。这个倒是有资料,但是因为我们不想用中间那个做中转的单片机,所以才另求方案。谢谢建议。另外,泰山特曲,,,泰安人吗???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