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铺铜问题

楼主(2019-02-22):
大侠们好:

     求教 DXP 铺铜  焊盘如何设置铺满铜   而不是 十字或 45度的线连接

网友A:
在规则设置里,找到敷铜,把规则修改为“direct conect”就可以
不过,敷铜覆盖焊盘,你要准备好挨生产维修同事们叼

楼主:
焊盘不是有阻焊层的吗?还会被绿油盖住啊

网友B:
敷铜规则里,把与焊盘的连接方式修改为“direct conect” 就可以

由于散热问题, 这可能影响贴片器件的焊接质量, 所以不推荐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