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2-22):
(图片)

网友A:
1.把安全卫士、管家、杀毒软件之类的都关掉
2.一定要装ja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安全卫士、管家、杀毒软件之类的都关掉
2.一定要装java

杀毒的都关了,java也要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杀毒的都关了,java也要装?

换一下路径   避免中文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路径   避免中文路径

路径换过好多了,都没中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杀毒的都关了,java也要装?

我的经验是java也要装,还有你是5.5的版本,win10系统吗,可以先装最新的ccs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