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9-02-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到没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滤去电源噪声吧,使电源供电更稳定

网友B:
就是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啊,电容对高频噪声的阻抗小,噪声就被旁路了

网友C:
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引脚放近些。

网友D:
电源管脚到电源的导线可以看作是电感,
当出现频繁的开关时产生高频噪声,
所以要引入去耦电容。

网友E:
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楼主:
真的假的啊

网友F:
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楼主:
我查了查资料,有的人说是退耦电容在电路电流瞬态电流突然变化时,它能够提够很大的电流补偿。

网友G: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H:
耦是耦合的意思。

网友I:
耦合干扰

楼主:
还有这么多讲究,那这个去耦电容的大小该怎么选择呢?越大越好吗?

网友J:
网搜了一下,感觉这个答案还不错: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称为耦合。这种连接而成的网络称为耦合电路。常见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
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教上的噪声,该噪声是芯片本省工作产生的。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配置原则如下:
●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楼主:
一般是大电容并联一个小电容,大的做低频滤波,小的高频滤波,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查了下资料,说相当于个电池,补偿电流

网友K:
退耦,即是减少器件与器件之间的相互影响。

网友L:
因为芯片在工作的时候,由于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波动而产生一些杂散,那么这个杂散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电源网络的质量,从而影响系统中的其他器件的工作。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在PCB布局是建议在电源脚加上一个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从而减少电源的杂散。

网友G:
其实前面的回答不得要领。关键没有说到。

这个“耦”主要是指电路的供电电源存在内阻(较长供电导线电阻、电感也可以理解为电源内阻),电路各部分通过这个电源内阻所产生的耦合。这个耦合对电路正常工作有很大的破坏性。退偶最主要就是退这个“耦”。

网友H:
请参考马桶冲水的原理,理解一下便器后面的水箱的作用。

网友J:
电源去耦电容一方面是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n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n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
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网友A:
所谓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动对网络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换言之,退耦电路能够有效的消除电路网络之间的寄生耦合。

网友D:
就是电容吸收了一些干扰电磁信号

网友D:
CPU工作时内部会有工作频率脉冲,回形成电流缺失,为了补充这种脉冲电流的缺失,就用小电容来补充由于CPU内部工作频率产生的电流脉冲。由于去偶电容能补充能量的范围有限,所以要尽量靠近CPU.

网友M:
并联以后总电容不还是大电容吗?

网友N:
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G:
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击对网络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网友O:
退藕电容我们使用的倒挺多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

这个就是为了避免电流突变引起的干扰的

网友Q:
去耦电容是电路中装设在元件的电源端的电容

网友R:
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

网友S:
所谓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波动对电路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网友T:
采用电容退耦是解决电源噪声问题的主要方法

网友U:
电容器是一种能够储藏电荷的元件,也是最常用的电子元件之一。

网友V:
低频滤波电容主要用于市电滤波或变压器整流后的滤波

网友W:
电容就起到电源退耦作用。

网友X:
电容两端存储相当数量的电荷

网友Y:
去耦电容、旁路电容、滤波电容

网友Z:
稳压电源无法很快响应负载电流的变化

网友Y:
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击对网络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网友Q:
容可以提供较稳定的电源

网友X:
当负载瞬态电流发生变化时,由于负载芯片内部晶体管电平转换速度极快,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负载芯片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R:
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W:
通常会在负载芯片周围放置很多电容

网友S:
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称为退耦电容也叫去耦电容

网友V:
正确选择滤波电容,尤其是输出滤波电容的选择则是每个工程技术人员十分关心的问题。

网友T:
这种方法对提高瞬态电流的响应速度,降低电源分配系统的阻抗都非常有效

网友U:
滤波电容用在电源整流电路中,用来滤除交流成分。

网友Z:
从储能的角度来理解电源退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