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触发ADC怎么控制采样时间

楼主(2019-02-23):
想用TIM2的CC2触发ADC规则通道,在中段里开启TIM2,此时ADC就工作,但是我想1ms后停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连续的点?

楼主:
不是采集连续的点,间歇性采集每次只采集几个点就行。

楼主:
我的想法是加一个定时器中断专门控制TIM2这样会不会太麻烦浪费资源了

网友B:
可以的不是很浪费啊,是可以用下系统定时器。

网友C:
定时器中断运行启动采样啊。

网友D:
先设成定时器模式,中断发生后再设回adc采样模式。如此循环

网友E:
也可以把单词采样封装起来,在定时器里调用。

网友F:
定时器里面调用采集函数。

楼主:
但是中断的时间怎么控制呢?

楼主:
假如说在中断里开启了AD,下一步就是要清除中断标志了,这一点点时间能采集到么??

楼主:
可以说详细点么

网友G:
你可以让ADC在外部,定时器中断只是进行启动和关闭,中断里面要做的就是统计ADC采集的次数,根据你需要的次数是否到了再清零这个次数,并关闭ADC。

网友H:
并不是所有的操作都要在中断里面做,我认为中断就应该只是个触发某件事的东西,不应该什么都在里面做,在中断程序里做的事情越少越好。

网友I:
定时器中断里启动转换

网友J:
一般都是ADC的中断操作吧?定时器中断触发,然后都是单次循环。

网友K:
定时器可以控制ADC的启动,
采样时间是ADC那边配置的,非TIMER控制。

网友L:
在定时器里做就行

网友M:
开始的时候也尅器定时器 让后在定时器里停止ad采集

网友N:
触发之后顺便就开启定时关闭啊

网友O:
也可以根据每次采样耗时规定采样的次数

网友P:
不严格要求的话计算次数就差不多

网友Q:
到点了直接就disable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