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程序即将完成时出现一个错误

楼主(2019-02-23):
在安装程序即将完成时出现一个错误'device drive installation wizard'

楼主:
然后提示说:'the current languag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device drive installation wizard '

网友A:
没碰到过,你再多点信息

楼主:
电机确定后也能安装完成,但是在新建一个工程时,选择器件,当鼠标点击任意一个器件时,总会出现一个'Internet Explorer 脚本错误',提示说‘当前页的脚本发生错误 ’

网友B:
忽略掉这个错误呢

楼主:
继续往下进行,当进行到‘Device Editor’时,就会弹出错误‘object error’

网友B:
IE版本对着吧

网友C:
可能跟杀毒软件有关系

网友D:
lz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文件呢??

楼主:
好,那我看看吧

网友E:
大牛,我想问问打开软件提示PSoC Programmer is not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system怎么解决,电脑有安装的,更新了也没有用

楼主:
结贴啦,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