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ACC用法不对?

楼主(2019-02-23):
sbit ACC_7 = ACC^7;    //先定义

   for ( i=8; i>0; i-- )
       {
               ACC_7=DIO;
               SCLK = 0;
               ACC=ACC>>=1;
               SCLK = 1;
                   }
其中DIO是单片机引脚,用ACC_7读出的数值
是FF,但是我用if语句判断引脚,不用ACC_7读就是对的
,难道这ACC用法不对?

网友A:
这里可能for ( i=8; i>0; i-- ) 会用到ACC,这样就会覆盖下面的ACC值

网友B:
用了C,除非你特牛,否则动到寄存器,死得难看。

网友B:
要在C语言中直接访问工作寄存器(R0~R7,A,B等等)

网友C:
我有次用I2C用了ACC,也被囧到了。。

网友D:
没听说过用C还要用ACC的

网友E:
你可以看下编译的汇编程序找找问题

网友F: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的?ACC是什么寄存器?

网友G:
这好像是51中的芯片,51中才有ACC这个寄存器的。

网友H:
不是吧 51中的累加器ACC,是个8位的寄存器,用来存放数据的。

网友H:
你直接通过宏定义判断不行吗?

网友I:
这个应该是51里面的实现方法吧。

网友J:
新手典型错误之一。。。。。

网友K:
               ACC_7=DIO;
               SCLK = 0;
               ACC=ACC>>=1;
你没看出来这错了吗?

网友K:
第一个你怎么可以用赋值,第一个应该用位或操作,将DIO的0或者1给ACC。

网友K:
嗯,我猜的,可能不对,因为不太清楚你是要干啥。

网友L:
ACC累加器

网友M:
i是什么类型的啊

网友N:
数据类型的定义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