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当前运行的函数中回到主程序呢

楼主(2019-02-23):
程序运行后,执行 Open_Lock()或者 psw_change()时,只要当flag_tz=0时,怎样从当前运行的函数中回到主程序呢?程序如下:
void main()
{
   while (1)
   {
      dis_Ds1302();
     switch (getpsw())
       {
       case 0:
               Open_Lock();
               delay1(50);
               break;
       case 1:
               psw_change();
               delay1(50);
               break;
       case 2:
               dis_again();
               delay1(50);
               break;
      case 3:
             flag_tz=0;  //返回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A:
“当前运行的函数”是指Open_Lock()和 psw_change()吗?

楼主:
是呀,只要满足flag_tz=0时,程序就跳转回主程序,好像不能用goto。。。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模块化编程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小技巧。

网友C:
任务切换当然只需要保存公用资源

楼主:
差不多理解了。我们平时写程序说数据溢出,是堆栈的数据溢出?是因为堆栈定义太小了,而外部中断嵌套的层数太多是堆栈数据溢出的吗?

网友D:
要是定义的过多的外部变量,超过了RAM的范围,编译器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E:
堆栈用的就是RAM,如果你定义变量过多,那你程序里面堆栈空间就很少,所以程序设计时,也要考虑留多少空间给堆栈。

网友F:
你的switch函数, 后面都有break,执行完就会调出这个函数吧

网友A:
程序设计时,也要考虑留多少空间给堆栈

网友G:
switch函数, 后面break不是回到主函数吗

网友H:
应答与非应答,I2C用的很多啊。

网友I:
在程序中加上return语句控制的

网友I:
一般中断函数执行完了,都会自动回到主函数的,除非程序的执行那个卡在中断程序中出不来的

网友D:
用return能不能实现?

网友J: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K:
中断的意思就是中止当前的工作,然后去执行另外的任务

网友L:
执行完程序就回到main函数了。

网友M:
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N:
进行自加一,然后退出

网友O:
内部的代码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P:
当flag_tz=0时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Q: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R:
while (1)是一直在执行呢。

网友S:
又不是中断,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O:
不满足条件了就可以继续执行了。

网友J:
由发生中断时的“程序运行地址”决定的

网友N:
退出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K:
执行完之后再回来执行原来的任务。

网友M:
他就是一直在主函数里面呢。

网友L:
楼主说的这个主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S:
执行 Open_Lock()或者 psw_change()后可以执行了。

网友R:
楼主的主程序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Q:
延时以后就能执行其他的程序了。

网友P:
这个函数就是一直在主程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