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种新型瞬态过电压保护器件:DSSA

楼主(2019-02-23):
一种新型瞬态过电压保护器件:DSSA

目前国内被广为采用的瞬态过电压保护元件是氧化锌压敏电阻器。

DSSA的主要特点

1.具有双向浪涌吸收特性,将一只DSSA并接于被保护设备的输入信号线之间,则可吸收来自任一信号线上的瞬变过电压。

2.电容量(Co)小。在1MHz和20V的直流偏置下,27V的DSSA的电容量仅约90PF,而1.5kW(30V)的齐纳二极管或雪崩二极管的电容量达550PF。由于Co衰减数据接口电路的信号,瞬态过电压保护元件的电容量小是有益的。

3.浪涌电流容量大。DSSA的浪涌电流容量从50A至200A(10×1000μs)。一只27V的DSSA额定浪涌电流是50A,而30V、105kW的齐纳二极管或TVS的额定浪涌电流仅为36A。

4.击穿电压范围从25V至570V。

5.瞬态过电压响应速度快。DSSA的响应速度与TVS一样,在ns(1×10-12s)级,远远优于压敏电阻(仅约50×10-9s)。

6.开通电压降小(仅为3~4Vpp),浪涌吸收效果优异。DSSA与压敏电阻和TVS的吸收特性相比,DSSA在由阻断跃变到开通之后,几乎相当于短路。

7.采用玻璃钝化工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典型应用

DSSA主要用作保护各种电信设备、计算机和仪器仪表等。

DSSA在保护电路中的连接方式分两类,一类是信号线之间的保护,另一类是信号线到地之间的保护,分别如图1(a)和图1(b)所示。关于这两类保护的具体要求,UL1459、FCC(68部分)和CSA-C222(NO.225)等安全标准都有详细的规定。

图1(c)为低压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方案之一。图1(d)是DSSA应用于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终端设备的保护电路。图1(e)是把DSSA用作浪涌吸收元件的手持电话系统(PHS)的保护电路。图1(f)是调制解调器二级保护方案。图1(g)示出是交换机、专用小交换机(PBX)的保护电路。初级保护用作吸收键接时的浪涌;次级保护用作抑制脱钩浪涌,使电话用户线接口电路(SLIC)免遭损坏。

在实际选用DSSA时,要求DSSA的击穿电压高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保险丝所能承受的额定电流原则上应小于DSSA的浪涌额定电流(Ipp)。限流电阻Rtip和Rring的选择应按FCC等标准进行计算,其数值一般从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保险丝能承受的额定电流愈大,Rtip和Rring的数值则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