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和编程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2-23):
仿真器和编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仿真器是不是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也能控制芯片的单步运行程序,而编程器就只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不能控制芯片的运行

网友B:
仿真器,就是“仿真”,将仿真器的仿真头插到你板子上处理器的插座中,来模仿处理器的运行,同时可以查看程序运行过程中的细节、对“处理器”中的寄存器进行修改,来达到调试程序的目的。

网友C:
编程器,将你编译好的程序代码烧写到芯片内的Flash/EEPROM中

网友A:
单步调试和下载的区别。

网友D:
程器是由于把编译好的文件烧写到MCU芯片上去的,一般编程器都用其相应的编程器软件配合使用。 仿真器是由于MCU调试仿真使用,可以单步、步入、步越、断点

网友E:
仿真器是结合在电脑端的开发环境一块工作的,可以单步,全速跟踪你的代码,

网友C:
仿真器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也能控制芯片的单步运行程序,而编程器就只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

网友F:
这个仿真器就是可以单步调试。

网友G:
编程器可以离线下载,不用焊接就ok

网友H:
一个只能用户下载程序的是编程器。

网友I:
仿真器可以实现单步调试,也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J:
仿真器可以用来下载程序的,也可以用来进行程序开发过程中的在线仿真调试的。

网友K:
但是仿真器下载程序的效率比较低,且依赖于PC的。。

网友L:
编程器的可以用来批量进行MCU的程序的烧写的,,有没有PC的支持都可以的

网友A:
楼上的分析比较直白详细的,主要是看应用场合的。

网友M:
一个用于调试,一个用于下载

网友N:
编程器为可编程的集成电路写入数据的工具

网友O:
烧录器:就是一种专门的程序烧写设备

网友P:
对这两个概念总是模糊不清,

网友Q:
编程器:就是将编写好的程序进行编译,检查其中的语法错误,知道程序语法没有问题才生成下载文件。

网友R:
编程器跟烧录器是一个概念

网友S:
仿真器能读ram里的数据

网友T:
现在带jtag的单片机如arm就可以片上仿真了,就不需要仿真器了。

网友U:
多功能编程器?

网友V:
编程器主要修改只读存储器中的程序

网友W:
利用烧录器将二进制文件下载进芯片

网友T:
仿真芯片就是有专用就引脚用于通讯

网友N:
编程器主要用于单片机(含嵌入式)/存储器(含BIOS)之类的芯片的编程

网友S:
单步调试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数据的变化

网友O:
网上有区别,自己搜搜看是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Q:
仿真器:就是在程序还没有下载进芯片前,利用仿真软件或者编译软件中自带的仿真功能进行程序功能模拟。

网友P:
在线仿真器:一端是与单片机的相关通信口相连接

网友R:
仿真器是用来调试用的

网友W:
专门的程序烧写设备,将芯片插到烧录器插座上

网友V:
编程器通常与计算机连接,再配合编程软件使用。

网友U:
编程器通过数据线与计算机并口(打印机接口)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