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驶记录仪不断重启字符显示不全

楼主(2019-02-23):
如题,记录仪上电之后字符显示不全,不断重启,有几台换晶振就好了,但是还有几台换了晶振没好,再换RTC就好了,然后把换下了的RTC再换上去,发现还是好的,就搞不懂到底是那里的原因,是硬件还是软件的原因。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1. 再换RTC就好了,然后把换下了的RTC再换上去,发现还是好的

说明焊接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晶振没有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