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芯片产生的方波 一定会有压降吗

楼主(2019-02-23):
用555芯片设计了一个 5V方波产生电路 实际测试中 出现了压降

楼主:
波形发生电路

网友A:
输出用1k上拉.R3去掉,R6下拉去掉.

网友B:
输出加上拉电阻,不用R3和下拉电阻R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用1k上拉.R3去掉,R6下拉去掉.

上拉电阻 该怎么接

接了之后的方波能到5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拉电阻 该怎么接

接了之后的方波能到5V吗

1k从out脚接5v.比5v低点.(扣除输出管导通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从out脚接5v.比5v低点.(扣除输出管导通压降)

有0.3V的压降 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0.3V的压降 是正常的吗?

正常

网友C:
说的不一样,7脚是放电脚,不是输出,3脚才是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一样,7脚是放电脚,不是输出,3脚才是输出。

3Q, 少累哈.确实搞错了,3脚是输出,不是o.c门,是图腾柱输出结构,输出高电压约低于电源电压1V—3V,输出电流可达200mA,因此可直接驱动继电器、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等

网友D:
看11楼T叔的贴图,就知道为什么有压降了。

网友E:
这种压降是 TTL 图腾柱输出导致的,属于正常的逻辑电平范围。如果你不想看到这种压降,可以换用 CMOS 版 555,或者后接一片 74HCT1G04 TTL 输入 CMOS 输出反相器作信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