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N76E003flash做eeprom用什么方法保存一个计数的数据累加到数千万

楼主(2019-02-23):
flash擦写次数有限,用N76E003flash做eeprom用什么方法保存一个计数的数据累加到数千万。

网友A:
FMC?有个例子啊,你下BSP

网友A:
这个单片机是可以储存数据的,累加到数千万,是不是数据很大,你可以分开存

网友B:
定义区段  每一万次后移动固定字节

楼主(点评):
方法还行,就是有点小,128字节计数640000.

网友C:
对定义个段,在这个段你可以循环存储,比如有4个位置可以存这个数据,然后当你需要保存的时候就存第一个位置,下次你清理掉第一个位置存在第二个位置,以此类推,这样就避免每次都擦写同一个位置。

网友D:
别一棵树上吊死,这种场合,我一般是硬件设计时就考虑好了,加上掉电检测信号,滤波电容足够大,掉电时保存数据即可。
每个扇区可以擦写1万次,如果要求擦写几十万几百万,还可以考虑多个字节循坏保存,对于数千万,还是放弃这个土办法吧。

网友:
总之不要频繁的写就行了,另外不要总在一个位置擦写。

网友A:
看你怎么规划了

网友E:
flash擦除后是全部写1,只可以写0改不回去。那么1000bit就是125byte。003一页是128字节。前125字节写0到999,溢出后擦除一页,然后后面三字节递增。这样一页有10w次寿命的话就可以写1亿的数进去

网友F:
这个数据是需要每次都进行擦写吗

网友F:
如果不需要每次都擦写比较容易,断电前再写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