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赏!请教N76E003唯一ID每个字节段的含义?

楼主(2019-02-23):
N76E003单片机中的UID是芯片生成厂商固化在芯片里的一串全球唯一识别码,共96位12字节。如果仅做该型号的唯一ID是应该是用不到96位的,IPv4也才32位呀,那么96位12字节的每个字节段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比如厂商代码、芯片版本、校验等?有没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
就是一个唯1编码。

网友A:
其实没有特别含义,可能是全球唯一ID

网友A:
而你说的IPV4,那只是部分网络设备的

网友B:
可以用这个编码做防山寨。保护自己的代码。你代码里可以验证是不是你的芯片,如果是,就执行正确的程序,如果不是就执行错误的。

网友C:
硬件号,唯一识别码

楼主:
作为一个芯片型号的唯一编码用不到96位,生产的芯片数达不到这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号,唯一识别码

作为一个芯片型号的唯一编码用不到96位,生产的芯片数达不到这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个编码做防山寨。保护自己的代码。你代码里可以验证是不是你的芯片,如果是,就执行正确的程序,如 ...

作为一个芯片型号的唯一编码用不到96位,生产的芯片数达不到这个数量级。所以有可能包含有一些其他信息

网友D:
没有查到过这方面的详细说明

网友B:
就是出厂时候厂家在一个寄存器固化了一组数字(每一个芯片都是不同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