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这个库的侧边栏打不开了

楼主(2019-02-23):
导致我原理图库没法用,只能从已经画好的复制,谁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A:
重新导入不行吗

网友B:
重新安装更好版本的Altium Designer软件。

网友C:
右下角“System”--库

网友D:
无图无真相,右下角是可以打开的。找不到和打不开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图无真相,右下角是可以打开的。找不到和打不开是两码事。

是打不开,不是找不到,我就是问一下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System”--库

是打不开不是找不到,我就是问一下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好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更好版本的Altium Designer软件。

感觉需要换电脑,重新安装了不同版本的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打不开不是找不到,我就是问一下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好借鉴一下

重装软件

楼主:
偶然发现可以在菜单栏放置那找原理图,图已经加上了,谢谢

网友F(2019-04-14):
你可以回到主界面,查看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