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深入理解stm32 启动代码 需要学习汇编吗

楼主(2019-02-23):
在看stm32 启动代码部分,一些汇编指令不是很明白,不知道如何去理解

楼主:
请大佬们赐教,如何学习stm32的启动代码

楼主:
进入c语言 main 函数之前 为什么要执行汇编指令  有什么作用  不能直接执行c 吗?

网友A:
学习下汇编指令 理解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学也行,先学会开发吧,这么高深的就不用学。

网友C:
哪一条不懂,去搜哪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一条不懂,去搜哪一条。

每一条汇编都要懂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学也行,先学会开发吧,这么高深的就不用学。

还是想研究下

网友D:
没关注过启动代码

网友C:
这种研究,先熟悉STM32开发之后搞,作为一个提高。

楼主(2019-03-25):
引用 网友C:
这种研究,先熟悉STM32开发之后搞,作为一个提高。

是的,现在觉得也是,先把那些外设驱动学习一下

网友E:
启动代码很少有修改,大多数情况就是修改一下Stack & heap size 还有修改一下中断向量,和起始程序如 SystemInit 和 main 函数。推荐看一下cortex M3 M4权威指南。

网友F:
主要是设置初值,清零RAM等。不学汇编有个简单办法,编译器说明文档里有介绍

网友G:
直接去查询需要理解的汇编即可,没必要为了这个去学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