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启动代码 汇编指令的一些伪操作总结(基于RealView)

楼主(2019-02-23):
GETINCLUDE
Get伪操作类似于C语言的include *.h 将一个源文件包含到当前源文件中,并将包含的文件在当前位置进行汇编处理。
语法格式:GET filemain
Filemain 为包含文件名称 也可以使用路径信息。

楼主:
GBLA  GBLL  GBLS
GBLA  GBLL 及GBLS 定义ARM的全局变量,并将其初始化。
GBLA:定义一个全局的算术变量,将其初始化为0
GBLL:定义一个全局的逻辑变量,将其初始化为FALSE
GBLS:定义一个全局的字符串变量,将其初始化为空“”
语法格式: <gblx> variable
gblx为上述三种伪操作之一,variable为定义的变量名称。

楼主:
SETA  SETL  SETS
SETA  SETL SETS 分别用于ARM程序中的算术、逻辑、串变量赋值。
语法格SETA  SET式: variable  <setx>  expr
setx为上述三种伪操作之一, variable<gblx>定义的变量名称, expr 为赋予的值。

楼主:
IMPORT
IMPORT伪操作相当于C语言的extern声明,告诉编译器该符号源文件中定义,而在其它文件中定义,源文件只是引用。
语法格式:IMPORT symbol
Symbol为声明符号名称区分大小写。

网友A:
stm32的汇编有gcc、iar、realview三大编译器,你说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汇编有gcc、iar、realview三大编译器,你说的是哪个?

跟这个没有关系吧

楼主:
EXPORT GLOBAL
EXPORT申明一个符号可以被其它文件引用,相当于声明了全局变量。GLOBALEXPORT的同义词。
语法格式:EXPORT symbol
Symbol为声明符号名称区分大小写。

楼主:
LTORG
LTORG 用于声明一个数据缓冲池的开始,在使用LDR时,常常在适当的地方加入LTORG
声明数据缓冲池,这样LDR加载的数据暂时存放在数据缓冲池内,再利用ARM加载指令读出数据。如果没有用LTORG 汇编器会在程序末尾自动声明。
语法格式:LTORG

楼主:
DATA
DATA用于在代码段中使用数据

楼主:
DCD DCDU
DCD用于分配一段字内存单元,且分配的内存都是字对齐的。DCDUDCD的不同在于分配的内存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
语法格式:{ label }  DCD  expr { expr}
其中 { label } 为可选,expr为数字表达式或者程序的标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这个没有关系吧

关系太大了,不同编译器伪指令体系完全不一样,你不说你用的什么编译器等于什么都没有用。

楼主:
AREA
AREA用于定义一个代码段或者数据段。
语法格式:AREA  setctionname {,attr}{,attr}.....
setctionname:为代码段或者数据段的名称
attr是改代码段或者数据段的属性,在AREA操作中,各属性需要用 “,”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系太大了,不同编译器伪指令体系完全不一样,你不说你用的什么编译器等于什么都没有用。 ...

ARM 系列的都可以

楼主:
ENTRY
指定程序的入口点
语法格式: ENTRY
一个程序包含多个源文件,但一个源文件中最多只能有一个ENTRY(可以没有ENT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M 系列的都可以

都可以个屁!
都可以STM32的库文件就不会有2个汇编启动文件对应gcc和realview编译器了,因为iar可以用内嵌汇编做到就只有一个c文件。

你连用什么编译器都说不清楚,你这个帖子就是一文不值的废品。

网友A:
查了下,撸主的东西是RealView编译器的,对于gcc和iar并不适用。

楼主:
END
END 告诉编译器已经到了源程序的结尾。
语法格式: END
每一个汇编程序都包含END操作,已告诉源程序的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撸主的东西是RealView编译器的,对于gcc和iar并不适用。

是的,是基于RealView编译器,看来我是啥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个屁!
都可以STM32的库文件就不会有2个汇编启动文件对应gcc和realview编译器了,因为iar可以用内 ...

分享一下而已,没你知道的多

楼主:
ASSERT
在编译器对汇编程序扫描中,如果ASSERT中条件不成立,ASSERT操作将报告错误信息。
语法格式: ASSERT  logical  expression
logical  expression为一个逻辑表达式或运算符,如ASSERT  :DEF  :BUS_WINDOW
其中DEF为运算符,用于判断是否定义了某个符号。
语法格式: :DEF  :X
如果X已经定义结果为真,否者为假。

楼主:
IF ELSE ENDIF
IF ELSE ENDIF类似C语言的条件编译,根据条件把一段代码包括在汇编语言内,或者将其排除在程序之外。为了书写方便,往往为了书写方便在实际程序中用符号表示。
“[“  IF的同义词  “|” ELSE的同义词  “]” ENDIF的同义词
语法格式:IF  条件表达式
           执行程序段
          {ELSE
           执行程序段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个屁!
都可以STM32的库文件就不会有2个汇编启动文件对应gcc和realview编译器了,因为iar可以用内 ...

题目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A:
ARM的编译器有三大系列,ARM官方自己的编译器部门RealView出的编译器,Keil曾经搞过ARM编译器但是被ARM收购后就彻底废止开发,现在MDK内嵌的就是RealView编译器,Keil只负责外壳的开发。
另一个系列是GCC,有ARM官方资助的,还有codesourcery、bare-metel一类的变种,但是语法都是一样的。ARM官方的开发工具DS-5在其收费版本中用的是RealView编译器,免费社区版用的是GCC。
再一个就是独立的IAR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的编译器有三大系列,ARM官方自己的编译器部门RealView出的编译器,Keil曾经搞过ARM编译器但是被ARM收购 ...

学习了,对于编译器不是很了解,用的最多就是keil  mdk  学习51 stm32 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的编译器有三大系列,ARM官方自己的编译器部门RealView出的编译器,Keil曾经搞过ARM编译器但是被ARM收购 ...

现在想学习下嵌入式,看到了一些汇编的基础

楼主:
MACRO MEND
     MACRO用于标识宏定义的开始,MEND用于标识宏定义的结束。用MACROMEND定义一段代码,称为宏定义体。程序中通过宏指令就可以多次调用该代码段。
语法格式: MACRO
            {$lable} Macroname {$parameter{,$parameter{,$parameter}...}
            ;code
            ...
            ;code
           MEND
{$lable}展开时lable可被换成相应的符号,在一个符号前使用$标示程序被汇编时使用相应的值来代替$后的符号。

楼主:
EQU
EQU用于数字常量、基于寄存器的值和程序中的标号定义一个字符名称。
语法格式: name  EQU  expr
name是定义的字符名称。expr是寄存器的地址值。

网友B:
用GCC直接用C写启动文件,不需要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CC直接用C写启动文件,不需要用汇编。

是的,学习嵌入式还是需要看一些汇编文件的

楼主:
MAP
MAP用于定义一个结构化的内存表的首地址,“^”是MAP的同义词。
语法格式:MAP  expr {,base-register}
expr 为数字表达式或程序中的标号。base-register为一个寄存器。

楼主:
FIELD
   FIELD用于定义一个结构化内存表中的结构域 “#”是FIELD的同义词。
语法格式:{lable}  FIELD  expr

网友B:
学习是可以,但过时的东西还是不要学了。
arm rvct已经开始放弃armcc而转向clang,mbed也不支持armcc了。你贴的内容都是armcc对应的armasm汇编语法,而clang对应的汇编语法是GNU汇编语法。

网友C:
多谢分享,以前遇到这个我都跳开了,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以前遇到这个我都跳开了,看不懂

我也是不太懂,看这个总结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是可以,但过时的东西还是不要学了。
arm rvct已经开始放弃armcc而转向clang,mbed也不支持armcc了。你 ...

是的,是有点过时了,新的资料还是不太好找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 不过我看不太明白

网友E:
楼主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
当高手必须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 不过我看不太明白

学习linux必备知识,以后会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不用客气,应该的,我也是边学习,边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讲解非常详细

一般吧,建议你平时学习也是要总结下,多复习

楼主:
也算不上高手啦,一般的基本功而已。

网友E(2019-04-01):
引用 楼主:
一般吧,建议你平时学习也是要总结下,多复习

好的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