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

楼主(2019-02-23):
电感滤波是利用电感高频阻抗大,和负载分压,阻止干扰信号降落在负载上。可资料说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绕的方向不同,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磁珠是串在单根线里的,滤除的是差模还是共模?

网友A(点评):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B:
1.共模电感有两组线圈或多组线圈,有方向要求;
2.差模电感只有一组线圈,没有方向要求;
3.把共模电感做差模用有方向要求;
4.穿磁珠的单线电感是差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共模电感有两组线圈或多组线圈,有方向要求;
2.差模电感只有一组线圈,没有方向要求;
3.把共模电感做差 ...

磁珠不能滤共模吗?共模也是有频率的,高频共模信号阻抗高,不也相当于滤除了吗?会不会滤除了一路后,变成差模了?谢谢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珠不能滤共模吗?共模也是有频率的,高频共模信号阻抗高,不也相当于滤除了吗?会不会滤除了一路后,变 ...

你没有理解共模与差模的区别,磁珠也可以做共模,但要两根线同时穿过。
另外一般共模电感不会拿来做差模电感用,因为共模电感一般为高导性磁件,用着差模几乎很快就饱和。
一般共模电感会存在很小的漏感,这部分漏感起到了差模电感的效果。

网友D:
绕制方法不同这个描述是有误的,因为共模电感是两组线圈(有特定的绕制方向),如果导线方向绕制错误,共模电感就会失去阻碍共模干扰的作用,变成了两个差模电感在导线中。 而差模电感,只有单组线圈,因此不存在方向上的绕法。磁珠在导线中是作为差模电感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制方法不同这个描述是有误的,因为共模电感是两组线圈(有特定的绕制方向),如果导线方向绕制错误,共模 ...

磁珠滤除差模,如果两条线各放一个磁珠,应该就是滤除共模吧。

网友D(点评):
并不是这样,两个磁珠,但是不是同一个磁芯,就好比典型的电源前端会有两个差模电感分别在零线和火线上,然后再进入一个共模电感,两个磁珠的作用就相当于火线和零线的两个差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