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6.2 生成bin文件,芯片为tms320f28069,应该如何设置?谢谢啦!

楼主(2019-02-23):
ccs6.2 生成bin文件,芯片为tms320f28069,应该如何设置?谢谢啦!
出现这个警告
"C:/ti/ccsv6/utils/tiobj2bin/tiobj2bin" "proj_lab13c.out" "proj_lab13c.bin" "C:/ti/ccsv6/tools/compiler/c2000_15.12.3.LTS/bin/ofd2000" "C:/ti/ccsv6/tools/compiler/c2000_15.12.3.LTS/bin/hex2000" "C:/ti/ccsv6/utils/tiobj2bin/mkhex4bin"
' '
warning: section proj_lab13c.out(ramfuncs) at 07d0000h falls in unconfigured
memory (skipped)

配置如下:
"${CCS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tiobj2bin" "${BuildArtifactFileName}"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bin"
"${CG_TOOL_ROOT}/bin/ofd2000" "${CG_TOOL_ROOT}/bin/hex2000"
"${CCS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mkhex4bin"

网友A:
LM FLSH下载的时候需要.bin文件的,而CCS默认生成的是.out文件。要想生成.bin文件,需要进行下面的设置

在4中写入下列的字符:
"${CCS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tiobj2bin" "${BuildArtifactFileName}"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bin" "${CG_TOOL_ROOT}/bin/armofd" "${CG_TOOL_ROOT}/bin/armhex" "${CCS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mkhex4bin"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使用 hex 文件, 因为这个格式带地址信息, 而 28069 的执行代码有可能好多空白空间
bin 文件不能描述空白不用空间哦

网友C(点评):
升级不好做啊。hex还要转成二进制文件,好烦。bin文件直接发下去就行了

网友D(2020-08-14):
28069的二进制文件是.out后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8069的二进制文件是.out后缀。

可以生成 hex 文件,  ccs 里有这个工具, 编译配置一下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生成 hex 文件,  ccs 里有这个工具, 编译配置一下就是了

这个我当然知道,我只是看楼主说28069输出bin文件比较奇怪。
out文件是ELF,带调试信息,符号表。工具链里面的hex2000.exe可以将ELF转hex的。
hex和bin基本是等价的,多了地址信息。
我自己的项目都是发布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