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对差分信号怎么叠加为一对差分信号?

楼主(2019-02-23):
在设计音频电路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信号源是左声道L+,L-,右声道R+,R-。需要将左右声道合并输出。
现在的做法是用通过两个差分电路,将左声道和右声道分别转换为单声道,
然后再通过加法器电路将两个单声道叠加,最终是混音的单端输出。 差分电路和加分器电路都是通过普通运放358来实现的。

因为单端输出,出现了音频的地环路问题,有噪声。

所以想将左右声道的差分信号直接转换为混音的差分信号。

对差分运放(有的称为全差分运放)不熟悉。是否可以用差分运放做一个加法器,实现这个这个功能?另外可有性价比高的芯片推荐(AD8137如何?)?

xch
就使用四个电阻
xch
差分信号直接叠加。不必转换后叠加。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直接 L+ 与 R+ 叠加, L- 与 R- 叠加。

网友B:
选择低噪声的运放,做差分输入就可以转为单端输出了,这是行业通行做法,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低噪声的运放,做差分输入就可以转为单端输出了,这是行业通行做法,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

你好,哪种低噪声运放比较常用?我现在使用的是SGM358。

音源是蓝牙模块,D类功放芯片,这些都放在一个电路板上,蓝牙模块 和 D类功放芯片 共地

现在能确定是
1.蓝牙天线(板载PCB天线)有辐射,如果PCB走线靠近天线,会导致噪声。
2.蓝牙模块的输出是差分信号,直接到功放,效果挺好。如果用运放将差分信号转为单端,再到功放,会有噪声。

碰到问题是
1.需要合并左右声道,如果按照差分转单端,再加法电路,就有噪声。原因还不清楚,怀疑是地环路问题,但是功放输入是差分结构的,说不太清楚。只能说还是差分信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直接 L+ 与 R+ 叠加, L- 与 R- 叠加。

哈哈,好主意。有机会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哪种低噪声运放比较常用?我现在使用的是SGM358。

音源是蓝牙模块,D类功放芯片,这些都放在一个电 ...

358底噪有点大,可以选择722这种低噪声的运放,在K歌宝上是标配

网友B:
不过看起来有点像布局layout哪里没有注意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底噪有点大,可以选择722这种低噪声的运放,在K歌宝上是标配

这个好,谢谢推荐

网友C:
我也是遇到这么个问题,网上好多资料都是推荐用运放,实在不想用这个东西,又增加开销,本来用电池供电容量就有限,另加入类似于5532等运放,虽然网上**都说效果很好,但对于非HIFI等级的普通音箱,实在没必要这么折腾,所以一直在想找一个更简单的方案:把蓝牙的双声道差分输出,转换成单声道的单端输出,直接给功放就OK了。不知道诸位还能推荐一个更简单的方案否?

网友C: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图,在家里计算机里,不在我办公室这个计算机里。没法传上来。
简单叙述一下是:把两声道差分输出四根线,L+ ,L-,  R+, R-,  都各串接一个2微亨的电感后,L+ 和 R+并联,再跨接一个1微法电容,接地。L- 和 R- 也这么作。
不知道这个方案行不行。回去试试再说。

网友C:
看这个图,各位请帮忙评说一下。

能用,但是四颗电感,成本可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