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E003芯片4字节转化为浮点数无法实现

楼主(2019-02-23):
/****************4字节转化为浮点数**********************/
float floatdata = 0.0f;
uint8_t bufftest[4] = {0x0,0x0,0x40,0x40};

floatdata = *((float *)bufftest);
printf("%f ",floatdata);

楼主:
在芯片上运行测试代码,输出0.0000

楼主:
谁遇到过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A:
这么做肯定不行。

网友A:
你先确认两种形式的存储方式是否是一致的

网友:
是不是格式不对

网友:
你先定义个浮点,然后以字节读出看看

网友B:
float floatdata = 0.0f;
floatdata = *((float *)bufftest);

如果没有手误的话,好好看看再说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已经找到问题了,大小端问题

网友C:
说不上来 感觉怪怪的 你这么写

网友D:
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