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锂电池充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2-23):
从这个图看, 电路检测好象是在芯片内部完成, 可能实现不了这个电流阈值的调节
此外, 不知道这个 PROG 引脚是什么功能, 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图看, 电路检测好象是在芯片内部完成, 可能实现不了这个电流阈值的调节
此外, 不知道这个 PROG 引脚 ...

PROG是设置充电电流的,但是是比例设置,比如恒流充电如果设置500mA,恒压停止电流是50mA。但我希望恒流时是1A充电,只是进入恒压时候希望到5mA时停止充电,希望充的更满,有人说可以外加运放计算,但不知怎么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G是设置充电电流的,但是是比例设置,比如恒流充电如果设置500mA,恒压停止电流是50mA。但我希望恒流 ...

这种集成充电管理芯片实现不了的!
内部是自动根据电池电压和芯片温度来自动调整充电电流,外部是无法控制的。恒流冲也比较难实现1A,因为芯片温升就会自动降低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集成充电管理芯片实现不了的!
内部是自动根据电池电压和芯片温度来自动调整充电电流,外部是无法控 ...

外面加一个比例运算电路不行吗?好像可以的吧,但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面加一个比例运算电路不行吗?好像可以的吧,但不知道怎么加

原理上就不可行.
内部已经固化的电压检测阈值,外部改变不了.
本身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充电过程就是固化的涓流预充---恒流充----恒压充,内部是判断的电压,一般都是设置的当电池电压高于2.55V开启恒流充,当电池电压达到4.2V就从恒流转为恒压充.,更高级的充电芯片会有分段设置不同的恒流电流.恒流阶段就是外部设定的那个电流,当然芯片会自动根据发热\即PN节温度去调整充电电流,也就是说外部电阻设置的仅仅是最大值,是否能达到这个值还要看PCB的散热设计、就是芯片的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就不可行.
内部已经固化的电压检测阈值,外部改变不了.
本身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充电过程就是固化的 ...

但是,IC进入恒压时,是检测电流,电流到恒流充电时候的1/10时(比如恒流充电电流设置为1A时,关断电流是100mA)关断IC。我猜想如果我门外加电路电流低于200mA时,比例分走电流,也许就可以做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IC进入恒压时,是检测电流,电流到恒流充电时候的1/10时(比如恒流充电电流设置为1A时,关断电流是1 ...

TP4056闭充电的电流,为设定值的1/10,是检测的电流值,但是最小值应该不能小于10mA或者15mA,因为内部电流采样的误差放大器做的不够精密。这里就不是什么恒流充了,是恒压阶段的涓流充电,透过其他回路分走下对充电芯片来说没变化,只是流入电池的电流就少了。
楼主的需求,可以改用截止电流可以设置的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4056闭充电的电流,为设定值的1/10,是检测的电流值,但是最小值应该不能小于10mA或者15mA,因为内部电 ...

没找到截止电流可设置的芯片,有推荐吗?

网友C:
可不可以降低检测电流来实现呢

网友D:
采用运放控制理论上是可以的,对电流采样进行段式处理,把送芯片信号,从500-5mA处理成为芯片需要的500-50mA信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欺骗芯片,实现你自己设置的关闭阈值。具体实施,其实只需要做个加法,预先加上45mA的电压值,基本上符合你的要求了。
你也许会说,这样最大电流不是变成450了吗,这样很容易解决,微调45mA预置值,适当增加,并整体降低运放倍数,完全可以实现500-5ma的电流控制。然后调整到什么值,倍数变成多少,自己算吧。
由于TEMP引脚还有电压控制功能,因此这样外围送欺骗信号的做**导致外围会比较复杂,我想问的是,值得吗?

网友E:
如果一定要做还是可以做的,就和楼上说的一样,但是值得吗?虽然有可能会充的更满,但是增加的时间却很长,对于现在讲高效率的时代,不值得,除非玩一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采用运放控制理论上是可以的,对电流采样进行段式处理,把送芯片信号,从500-5mA处理成为芯片需要的500-50m ...

这样搞还不如放弃原来的充电IC自己搭似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样搞还不如放弃原来的充电IC自己搭似乎

就是啊,这个就变成理论上的和实际实施方案的矛盾。
直接运放控制,电压采样+电流控制+输出切断,控制一个MOS管就可以搞定了,也就是芯片的意义已经消失了,而且直接控制mos管做起来还更加便当。

网友G:
从器件手册上看,IC是通过2脚电压判断充电电流的,当2脚电压低于100mV时判断为0.1C,故结束充电.
试想:如果用比较器判断2脚电压,接近100mV时改变Rprog电阻值(加大一倍)即可骗过IC到新的0.1C点结束充电.
关键是,这个IC那么便宜(单价0.04-0.18元),再加个电路是否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啊,这个就变成理论上的和实际实施方案的矛盾。
直接运放控制,电压采样+电流控制+输出切断,控制一 ...

哈哈,谢谢啊,我只是看到别人说有这个需求,我才随便求助大家,也让我有了深刻理解。谢谢你们热情解答,这个网站真的很好,让我学习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器件手册上看,IC是通过2脚电压判断充电电流的,当2脚电压低于100mV时判断为0.1C,故结束充电.
试想:如果用 ...

谢谢,你的想法我也想过,我只是看到别人说有这个需求,我才随便求助大家,也让我有了深刻理解。谢谢热情解答

网友H:
实现不了。

网友I:
  真诚欢迎电子行业的朋友们加入电子芯片交流群共同探讨 QQ群号 561558502

网友J:
这个芯片难道不支持涓流充电么????

网友K(2019-03-29):
这个停止电流是靠内部电路决定的,不好改,不如自己设计个线性充电电路,可以控制停止电流

网友L:
充电IC的充电截止电流=1C/10,没办法设置成5mA停止充电,TP拓微原厂Q920708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