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分享JLINK编程器,,快速版

楼主(2019-02-23):
之前分享过一个JLINK编程器软件:https://github.com/XIVN1987/JMCUProg

不过它是通过JLINK直接读写Flash控制器寄存器来实现编程的,,速度非常慢,,因此只有技术价值,,不具有实用价值

正常的JLINK编程器一般都是把一段代码下载到单片机的RAM中,然后用JLINK控制这段代码的执行、并传输程序数据给这段儿代码,,让它完成实际的Flash擦除、写入,,Keil MDK、IAR、JFlash给单片机下载程序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实现这种编程器需要克服两个技术问题:
1、通过JLINK控制单片机执行指定函数
2、从Keil MDK的算法文件*.FLM中提取出算法代码和信息(提取现成算法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且这些算法都是MCU官方出品、质量可靠)

幸运的是这两个难题都已被国外大神解决,并把相关代码开源到github上,,我的源码中的flash.py和flash_algo.py这两个文件就是github上找到的分别解决上述两个难题的代码

由此,我实现了高速版的JLINK编程器,,下载速度和Keil MDK、IAR、JFlash一样快 ,,而且实际的烧写算法代码不需要自己写,直接从Keil MDK的烧写算法文件中提取即可,,因此,只要是Keil支持的芯片,本工具都可以简单扩展、快速支持,,而且稳定可靠

先把此工具分享给坛友,,希望大家喜欢,,

效果图:

源代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JMCUProgFast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给加个星 )

打包生成的exe免安装文件:

楼主厉害了。
牛逼,支持下!

网友A:
准确的说,应该是jlink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应该是jlink编程软件。

嗯,,版主说的是,,

不过jlink编程软件 + jlink调试器就等于jlink编程器了

网友B:
一定要支持,自力更生!!!谢谢分享下载来试用下

网友C:
好东西,先顶一下。虽然看不懂。

网友D:
顶。
分析过keil带的几个算法文件,确实是先把写flash的算法下载到ram里面,然后再写ram,执行算法。
原厂提供的算法都非常非常的简洁,整个flash烧写只有几十条汇编指令。

GCC也有flash文件。

网友E:
看到了,原来解压错了文件

网友F:
嗯?需要硬件编程器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需要硬件编程器支持吗?

需要一个j-link

网友G:
jlink的刚需是nand编程, nor和片内都有jflash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jlink的刚需是nand编程, nor和片内都有jflash搞定

不管是片内的还是片外的,,只要是连到单片机上的存储器,都能使用此软件进行编程,比如它现在支持的rt1050用的就是片外qspi flash,,
难道jflash还能直接把jlink连接到存储器管脚上进心编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管是片内的还是片外的,,只要是连到单片机上的存储器,都能使用此软件进行编程,比如它现在支持的rt10 ...

nor和nand不是一个玩意...编程方式差距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nor和nand不是一个玩意...编程方式差距很大.....

给存储器编程的实际上是一段儿运行在单片机上的代码,,jlink只是用来将这段儿代码下载到单片机的sram中,然后传输数据、控制单片机执行这段儿代码的流程,,所以只要是单片机能读写的存储器,,都可以用这个上位机编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给存储器编程的实际上是一段儿运行在单片机上的代码,,jlink只是用来将这段儿代码下载到单片机的sram中 ...

nor和nand用不同的代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nor和nand用不同的代码....

不同的代码就用不同的烧录算法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同的代码就用不同的烧录算法啊

我就是说这个没人写啊...你想用,没有怎么用?

网友I:
工具软件可以用vs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说这个没人写啊...你想用,没有怎么用?

只要是keil有的烧录算法,都可以很方便的移植过来,,keil的算法还是很全的
keil的算法其实就是个elf文件改了下后缀名,,elf是标准文件格式,,并非keil独有,,
我记得iar的算法文件后缀名是.out,我没猜错的话应该也是个elf文件,,所以也可以用类似方法从它的烧写算法文件中提取烧录算法
jflash估计也类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要是keil有的烧录算法,都可以很方便的移植过来,,keil的算法还是很全的
keil的算法其实就是个elf文件 ...

要是有我就不说了.就是没有我才说这是刚需

网友J:
想不到国外已经有人共享出来FLM 生成 算法文件了,我年前还研究过一段时间,自己用也写了一个FLM 算法生成的软件。
另外想说,SWD脱机下载源码 差不多现在 处于 开源状态了,就是归纳总结一下 就能自己根据需要 编写 特定的 脱机下载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想不到国外已经有人共享出来FLM 生成 算法文件了,我年前还研究过一段时间,自己用也写了一个FLM 算法生成 ...

出售STM32F103C8 的脱机源码,有需要的联系啊,
电工没出路,想赚点小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出售STM32F103C8 的脱机源码,有需要的联系啊,
电工没出路,想赚点小钱啊

抱歉,,脱机源码我前几天已经开源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1734-1-1.html

不懂你这软件怎么用,我自己写了个FLM 生成软件,是直接解析FLM,提取出相应的块函数, 这里面有个难点就是每个MCU的 块大小不一样的,这个要手动设定。
@li880wert :嗯,,那倒是,, 我也不是做出来卖产品的,,所以没有精益求精,,只是基本调通而已,,肯定不如你产品级的代码全面
你那个还只是简单的,FLM生成算法 不是每个都能用的,有些细节要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出售STM32F103C8 的脱机源码,有需要的联系啊,
电工没出路,想赚点小钱啊

其实擦除用的扇区大小、写入用的页大小在Keil的算法文件里都有,,flash_algo.py文件也提取出来了,,比如STM32F4的:

所以,,算法中代码区大小、数据区大小都可以自动根据芯片要求设定,,比如JMCUProgFast里面的py_blob.tmpl就是自适应计算的

只不过离线下载器DAPProg代码中的c_blob.tmpl我偷懒了,,没有做自适应计算、直接用了固定值:

使用方法很简单,,把xxxx.FLM文件放到flash_algo.py同目录下,,双击flash_algo.py执行即可从算法文件中提取代码和信息,,只不过需要安装python 2.7

另外,,我只测试过有限的几种芯片,,不保证所有芯片都能直接使用此方法、可能有芯片需要调整,,

网友D(2019-04-26):
引用 网友G:
要是有我就不说了.就是没有我才说这是刚需

nand是片外flash,keil不带,keil带的都是片内nor flash的。
nand的还是要先下载boot,boot和uart/SPI/USB/网口 通讯, Boot无法和jlink通讯。
不像你天天linux,我们都是用片内flash的小单片机,jlink加RAM的简单算法后,烧写已经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