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分享CMSIS-DAP(DAPLink)编程器,,快速版!

楼主(2019-02-23):
刚刚分享了个:分享JLINK编程器,,快速版

现在再分享个CMSIS-DAP版的,,希望坛友喜欢

效果图:

源代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MCUProgFast

打包生成的exe免安装文件:

注意:这个软件搜索CMSIS-DAP调试器时是通过搜索名字中带有“CMSIS-DAP”的USB HID设备实现的,,如果你的CMSIS-DAP产品名中没有这个字符串,,那要根据你的实际产品名修改源代码的如下部分:

我运行源代码时出现下面错误怎么解决: PS D:\fieldwork\DAPlink\DMCUProg-master\DMCUProg-master> python2 .\MCUProg.py No handlers could be found for logger "pywinusb"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MCUProg.py", line 14, in <module&g

楼主:
@XIVN1987 :谢谢,已经解决,楼主棒棒哒
@明智 : github上有说明啊“to run this software, you need python2.7, pyqt4, enum34 and a usb backend (hidapi or pywinusb for windows, pyusb for linux, hidapi for mac)” 你需要安装pywinusb或hidapi,安装方法: pip install pywinusb
楼主。我运行源代码遇到下面问题怎么解决 File "D:\fieldwork\DAPlink\DMCUProg-master\DMCUProg-master\pyocd\probe\pydapaccess\dap_access_cmsis_dap.py", line 26, in <module> from .interface import (INTERFACE, USB_BACKEND, USB_BACKEND_V2) File "D:

网友A(2019-09-23):
这个不错,就是要自己添加器件。daplink刚做了一个效果不错,没有单独的工具。楼主写了一个。

网友B(2019-12-17):
WARNING:root:Unknown MEM-AP IDR: 0x14770011

这个错误怎么解

网友(2022-04-27):
火钳刘明

网友C(2023-01-09):
老大您好!请问下 有没有DAPLINK API的接口说明文件。我也想做一个小工具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您好!请问下 有没有DAPLINK API的接口说明文件。我也想做一个小工具软件
...

方法一:可以参考下 https://github.com/XIVN1987/DAPCmdr,python 代码操纵 DAPLink 的代码在 pyocd 目录下

方法二:DAPLink 的固件源码是开源的,通过阅读 DAPLink 固件源码可以总结出上位机和 DAPLink 通信的格式和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法一:可以参考下 https://github.com/XIVN1987/DAPCmdr,python 代码操纵 DAPLink 的代码在 pyocd  ...

没有简单点的吗。我第一步需要读出芯片的CUID 然后再进行编程。目地就是在烧录时做一个授权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