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生产线经常堵料。

楼主(2019-02-24):
我是生产线上一名操作手,主要生产木器料件加工,流水线上有砂光机,传送带 还有辊涂机,然后是UV烘干灯,根据不同工艺做不同料件加工,油漆颜色也随时调整,中途需调尺,升降调辊涂机,打磨机高度,然后对料件进行加工,烘干做成成品。

回到问题上,辊涂机上限位器基本都老化或者拆除了,现在加工中途调尺错误,或者料件运行中有偏离传送轨道就会出现堵料问题,辊涂机上的是油漆,胶辊隔到就报废,然后是生产线的料件进行着,后面的料件还在运行中,过不了就堵住了,烘干箱中干燥灯温度过高料件为木器一两分钟就烤成碳状。

求助大家有什么方法能解决,电源改成独立带一键断电的还是限位开关自动提升的,如果不提升辊涂机上的胶辊就隔到了'有什么方法希望大家提供参考。

楼主:
能够合理解决问题有重谢!!加薇 vx11190

网友A:
加套控制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B:
传送带两侧加装可调开档挡板较简单,能直接纠偏.其他用红外边线检测,仅能报警,需人工干预.

网友C:
楼主在什么地方?

网友D:
你这个要看现场工况,跑边可以机械解决,辊涂可以假装一套伺服简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