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控制该怎么学?

楼主(2019-02-24):
想学电机控制,该怎么学?比如控制大电机,怎么实现

网友A:
先学几种常见电机的运动原理。

网友A:
然后再根据原理学会驱动电机

网友A:
剩下的就是精密控制,要学相关的算法,和理论。

网友B:
低压的学习各种简单驱动桥和控制技术。比如PID

网友C:
如果直流控制还要学PWM的PID

网友D:
可以了解一些常规的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E:
论坛有一些电机控制的教程,你找找很火的贴。

网友F:
新唐这个版块有个价值几十万的电机驱动方案,全套。

网友G:
从基本的直流电机调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