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需要主频在100M以上内置FLASH的DSP

楼主(2019-02-24):
需要主频在100M以上内置FLASH的DSP???

网友A:
2000系列的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外挂flash和e2prom不行?

网友C:
对DSP不是特别熟,帮顶一下!

网友D:
光说100M以上F28xx就可以嘛

网友E:
有内置FLASH的DSP就不容易**了吗??

网友F:
dsp里面很多都能满足  但是5000系列没有内部flash  只能外扩

网友G:
建议2000系列选一款吧

网友H:
没用过dsp呢还

网友I:
没用过专用的ds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