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在LCD上实时显示温度曲线啊,那位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9-02-24):
如何在LCD上实时显示温度曲线啊,那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曲线显示就是你写一个像素点的位置上。

网友B:
打点就行了,相隔多长时间打一个点!

网友C:
得到温度后,根据温度值在屏幕上依次描点就实现了...

网友D:
每次更新之后重新刷屏就ok

网友E:
你可以存储在数组中,更新数组就能刷新曲线了。

网友F:
温度曲线直接打点划线就行了。

网友G:
建议你使用TFT试试,彩色液晶屏很好。

网友H:
是电压值与温度的曲线?直接丢到实验箱升温度测试电压就可以了呀

网友I:
这个怎么指点啊 挺简单的应该

网友J:
就是画曲线的问题啊

网友K:
lcd跟单片机如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