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共阳极数码管

楼主(2019-02-24):
我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数码管管叫上都出现了该出现的电平但是数码管就是不亮,大家帮忙想想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

网友A:
直接在PROTEUS里,先测试一下一端接地,一端通过小电阻接电源。看亮否?

网友B:
如果亮,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比如IO没有设置为OUT。

网友C:
在protues里仿真不用设置单片机呀,它不是都是设置好的吗?

网友D:
单步执行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显示,应该是送段段码和位码的问题

网友E:
一般要先关com端然后送显示码,再开com端。

网友F:
在用于高亮度应用的投影仪中,使用 3 个 DLP 芯片 - 分别处理绿色、红色和蓝色...

网友G:
看一下你的数码管的电路?

网友H:
你直接输出那个电平试试,看看能否点亮。另外看看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I:
送段码 和位码 都不能少

网友I:
51的时候玩数码管

网友I:
32 就不怎么玩了

网友I:
先在的嵌入式linux 更是离得远

网友J:
看看电路 量量电压

网友K:
换换数码管试试

网友L:
接限流电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