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ED灯有很明显的闪烁

楼主(2019-02-24):
我使用的是180W输出功率的恒压12V电源,9个1W灯珠灯条接10根(1根)的时候,控制我的输出端,只要不是100%输出情况下,LED灯都有很明显的闪烁...

网友A:
难道是大功率LED灯不能够使用恒压电源?

网友B:
你的控制使用PWM波吗   应该不是功率和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明显闪烁如果是用PWM控制的话   应该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D:
担心比较大的功率与使用恒压源有关系。

网友E:
感觉是不是干扰问题所致?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仔细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F:
是不是功率的问题?
还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G:
能否换个电源试试呢??

网友H:
应该是频率太低。提高操作频率,然后占空比是其次。

网友I: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J:
监测一下电压稳定性

网友K:
是不是提供的功率跟不上啊

网友L:
供电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