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避免长按弹起的误触发?

楼主(2019-02-24):
用同一个按键,唤醒用的是该引脚中断,如何避免长按弹起的误触发?

网友A:
弹起有抖动的,感觉用改变中断触发模式不太可靠。

网友B:
根本问题还是按键扫描问题

网友C:
超过3S就睡眠,无需等到按键弹起睡眠。短按或长按都可以唤醒。

网友D:
必须等待按键弹起才能睡眠,因为唤醒一般必须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E:
楼上的意思是超过3S假睡,等待按键弹起,睡眠?

网友F:
一般情况下,是等弹起后再去睡眠。

网友G:
“无需等到按键弹起睡眠”,那就顺其自然,让“长按弹起的误触发”发生好了。

楼主:
只能在硬件上做处理了   经常看到一些看门狗电路等  就可以根据按键按下  消抖  产生一个持续一定时间的小脉冲。。。

网友H:
关键是现在的MCU都是不弹起根本进不也睡眠,进了马上又醒了,因为都是低电平唤醒的。。。

网友I:
使用while等待弹起
或者使用延时操作。

网友J:
不可以复用的,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功能来使用它。

网友K:
按键的延时做好就没事了,用状态机扫描按键,最保险了。

网友L:
边沿触发就可以避免

网友M:
用边沿触发就可以 别用电平触发

网友N:
比如用上升沿触发就不要用下降沿触发

网友O:
就是只允许边沿的一种进行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