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警告啥意思

楼主(2019-02-24):
"Example_2833xScia_FFDLB.c", line 172: warning: variable "Error"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网友A:
提示变量声明错误,但这个变量没有被引用过

网友B:
这个警告应该不会影响编译通过的,呵呵

网友C:
总有些错误提示很讨厌。。。

网友D:
大概就是变量声明错误。。

网友E:
你的变量没有引用到,注释掉即可去掉此提示。

网友F:
只是警告而已  有定义了的变量 从来没有使用过  。。

网友G:
表示你定义的变量没有进行读写!

网友H:
变量问题变量没有使用,删除就行了。

网友I:
警告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删除这个变量就没有警告了

网友J:
定义了变量,提示你没用而已,别紧张

网友K:
警告的 意思就是你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L:
一般警告不影响工作

网友M:
我一般都不搭理警告 反正不影响运行

网友N:
从严谨编程过程来说,警告应该被看成是软件bug, 最终都需要去处理,很多软件在真正用于产品时,都需要处理掉所有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