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容模块在缓冲电路中的应用

楼主(2019-02-24):
电容模块在缓冲电路中的应用

1 引言

众所周知,在电力电子功率器件的应用电路中,无一例外地都要设置缓冲电路,即吸收电路。因为全控制器件在电路工作时莫名其妙损坏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缓冲电路和缓冲电容选择不当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所在。

2 缓冲原理

电路中器件的损坏,一般都是在器件在开关过程中遭受了过大的di/dt、du/dt或瞬时功耗的冲击而造成的。缓冲电路的作用就是改变器件的开关轨迹,控制各种瞬态时的过电压,以降低器件开关损耗来确保器件的安全。

图1所示为GTR在驱动感性负载时的开关波形。不难看出,在开通和送断过程中的某一时刻,GTR集电极电压Uc和集电极电流ic将同时达到最大值,此时瞬时功耗也最大。加入缓冲电路可将这一开关功耗转移到相关的电阻上消耗掉,从而达到保证器件安全运行的目的。

典型复合式缓冲电路如图2所示。当GTR关断时,负载电流经缓冲二极管D向缓冲电容C充电,同时集电极电流ic逐渐减少。由于电容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有效地限制了GTR上集电极电压的上升率du/dt,也避免了集电极电压Uc和集电极电流ic同时达到最大值。而GTR集电极上的母线电感以及缓冲电路元件内部的杂散电感在GTR开通时储存的能量LI2/2,将转换成CV2/2储存在缓冲电容C中。因此当GTR开通时,集电极母线电感以及其它杂散电感,又有效地限制了GTR集电极上的电流上升率di/dt,从而也避免了集电极电压Uc和集电极电流ic同时达到最大值。这样,缓冲电容C通过外接电阻R和GTR开关放电,以使其储存的开关能量在外接电阻和电路元件内部电阻上消耗掉。从而将GTR运行时产生的开关损耗转移到缓冲电路,并在相关电阻上以热的形式消耗掉,经达到保护GTR安全运行的目的。

缓冲电容C的容量不同,其缓冲效果也不相同。图3画出了不同容量下GTR电容、电压的关断为缓冲电容C容量较小时的波形,图3( c)为缓冲电容C容量较大时的波形。不难看出,无缓冲电容时,集电极电压上升时间极短,致使电流、电压同时达到最大,因而瞬时功耗最大。缓冲电容C容量较小时,集电极电流下降至零之前,其电压已上升至电源值,瞬时耗较大。缓冲电容C容量较大时,集电极电流下降至零之后,其电压才上升至电源值。因而瞬时功耗较小。

3 IGBT缓冲电路

通用的IGBT缓冲电路有图4所示的三种形式。其中,图4(a)为单只低电感吸收电容构成的缓冲电路,适用于小功率IGBT模块,用来对瞬变电压有效时的低成本控制,使用时一般将其接在C1和E2之间(两单元模块)或P和N之间(六单元模块)。图4(b)为RCD构成的缓冲电路,适用于较小功率的IGBT模块,缓冲二极管D可箝住瞬变电压,以抑制由于母线寄存电感引起的寄存振荡。其RC时间常数应设计为开关周期的1/3,即τ=T/3=1/3f。图4(c)为P型RCD和N型RCD构成的缓冲电路,适用于大功率IGBT模块,其功能类似于图4(b)缓冲电路,但其回路电感更小。若同时配合使用图4(a)缓冲电路,则可减小缓冲二极管的应力,从而使缓冲效果达到最佳。

IGBT采用缓冲电路后的典型关断电压波形如图5所示。图中,VCE起始部分的毛刺ΔV1是由缓冲电路的寄存电感和缓冲二极管的恢复过程引起的。

其值由下式计算:

ΔV1=Lsdi/dt

式中,Ls为缓冲电路的寄存电感,di/dt为关断瞬间或二极管恢复皮瞬间的电流上升率,其最恶劣的值接近0.02ic(A/ns)。

如果ΔV1已被设定,则可确定缓冲电路允许的最大电感量Ls。如某IGBT电路的工作电流峰值为400A,ΔV1≤100V,可算出在最恶劣情况下的Ls:

Ls=ΔV1/(di/dt)=100/(0.02×400)=12.5(nH)

图中的ΔV2是在缓冲电容充电时,瞬态电压再次上升的峰值,它与缓冲电容的值和母线寄生电感有关,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母线电感以及缓冲电路元件内部的杂散电感在IGBT开通时储存的能量要转储在缓冲电容中,因此有:

Lpi2/2=ΔV2C2/2

式,Lp为母线寄生电感,I为工作电流,C为缓冲电容的值,ΔV2为缓冲电压的峰值。

同样,如果ΔV2已被设定,同可确定缓冲电容的值。不难看出,大功率IGBT电路要求母线电感以及缓冲电路元件内部的杂散电感愈小愈好。这不仅可以降低ΔV1,而且可以减小缓电容C的值,从而降低成本。

表1是针对不同直流母线电感量列出的缓冲电容的推荐值。该表是在ΔV2≤100V时算出的。也可以使用经验估算的办法来确定电容值,通常每100A集电极电流约取1μF缓冲电容值。这样得到的值,也能较好的控制瞬态电压。

表1 不同直流母线电感时的缓冲电容推荐值

模块型号
推 荐 设 计 值
主母线电感(nH)
缓冲电路类型
缓冲电路回路电感(nH)
缓冲电容(μF)

缓冲二极管

10A~50A六合一或七合一型
图4a
0.1~0.47
75A~200A六合一或七合一型
图4a
0.6~2.0
50A~200A双单元
图4b
0.47~2.0
300A~600A双单元
图4b
3.0~6.0
200A~300A一单元
图4c
30~15
0.47
600V:RM50HG~12S

1200:RM25HG~24S

400A一单元
图4c
1.0
600V:RM50HG~12S

1200:RM25HG~24S(2个并联)

600A一单元
图4c
2.0
600V:RM50HG~12S(2个并联)

1200:RM25HG~24S(3个并联)

4 CDE在缓冲电路中的应用

从以上讨论得知,母线电感以及缓冲电路元件内部的杂散电感对IGBT电路尤其是大功率IGBT电路有极大的影响。因此,设计时希望它愈小愈好。但要减小这些电感,需从多方面入手。第一,直流母线要尽量地短;第二,缓冲电路要尽可能地贴近模块;第三,选用低电感的聚丙烯无极电容和与IGBT相匹配的快速缓冲二极管,并应选用无感泄放电阻;第四,采用其它有效措施。目前,缓冲电路的制作工艺也有多种方式,其中有用分离件连接时,有通过印艺制版连接的;更有用缓冲电容模块直接安装有IGBT模块上的。显然,最后一种方式因符合上述第二、三种降感措施,因而缓冲效果最好,可以最大限制地保证IGBT安全运行。

SCD型电容模块为一单元缓冲电容封装,适用于4(a)缓冲电路。可在中、小电流容量的IGBT模块中吸收高反峰瞬变电压。其容量为0.22μF~4.7μF,直流电压分为600V、1000V、1200V、1600V、2000V五档。其特点是低介质损耗,低电感(<20nH),有自修复能力,采用防火树脂封装,可直接安装在IGBT模块上。

SCM型电容模块为一单元缓冲电容与缓冲二极管封装,可与外接电阻构成图4(b)缓冲电路。适宜竽中、小电流容量的IGBT模块。根据缓冲电容位置的不同,有P型和N型之分,电容模块缓冲电容与P母线相连的称P型,与N母线相连的称N型。N型电容模块适合于一或两单元IGBT模块。其用两个一单元IGBT模块串联并采用图4(c)缓冲电路,则P型并接P母线端IGBT模块,而N型应并接N母线端IGBT模块。该电容模块的容量范围为0.47μF~2.0μF,直流电压分为600V、1200V两档。其特点是低介质损耗,低电感量,缓冲电容与快恢复二极管在一体,有导线与外接电阻相连,采用防火树脂封装,可直接安装在IGBT模块上。

SCC型电容模块为两单元缓冲电容与缓二极管封装,可与外接电阻构成图4(c)缓冲电路。适用于大电流容量的两单元IGBT模块。容量在0.47μV~2.0μV,直流电压分为600V、1200V两棣。其特点是,低介质损耗,低电感量,高峰值电流,缓冲电容与超快恢二极管一体封装,有导线与外接电阻相连,采用防火树脂封装,可直接安装在IGBT模块上。

楼主:
电容模块在缓冲电路中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模块在缓冲电路中的应用

请问这个是一本书吗?

网友A:
有没有具体应用的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B:
GTR关断时,负载电流经缓冲二极管D向缓冲电容C充电,同时集电极电流ic逐渐减少。。

网友C:
有损吸收

网友D:
电容主要就是一个蓄水池的作用的

网友E:
电容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网友F:
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是提高功率因数的重要器件

网友G:
交流电路中也有这样通过电容接地的,一般容量较小,也是抗干扰和电位隔离作用.

网友H: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挺多的。

网友: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做电源必要的元件

网友E:
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元件

网友:
电容器是实现电源的宽范围电压和电流组合的最关键的无源元件之一。

网友G:
在直流电路中是抗干扰,把干扰脉冲通过电容接地

网友H:
从阻抗匹配的角度看,可以是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F:
在电子电路中是获得振荡、滤波、相移、旁路、耦合等作用的主要元件。

网友I:
电容器的种类很多,不同种类的电容器其作用也不同

网友J:
在阻容耦合放大器和其他电容耦合电路中大量使用这种电容电路,起隔直流通交流作用 。

网友K:
用在中和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中和电容。

网友L:
滤波,电容基本都是这个作用。

网友M:
主要用于电源滤波、信号滤波、信号耦合、谐振、隔直流等电路中。

网友N:
电容有滤波作用、耦合作用、降压作用、隔直流作用、储能作用、旁路作用、谐振作用。

网友O:
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元件。

网友P:
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

网友M:
储存电荷以便需要时释放

网友I:
常采用电解电容器作为控制电路中的滤波元件

网友L:
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网友J:
在电源滤波和各种滤波器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滤波电容将一定频段内的信号从总信号中去除

网友K:
在收音机高频和中频放大器,电视机高频放大器中,采用这种中和电容电路,以消除自激 。

网友P:
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

网友N:
利用电容的容抗来降压,这在充电器中使用得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