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关闭了OCD,下载仿真口仍然无法当IO口使用

楼主(2019-02-24):
除了OCD还有什么要配置的吗?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我的外部复位P20在硬件上有使用到,P20口的电平变化导致芯片复位了,所以把P20配置成输入叫就好了。另外P20配置成输入脚之后仍然可以继续烧写程序的,不需要更改LDROM,之前连不上ICP是因为烧写器的电压不够,烧写器改成3.3V就好了。

网友A:
配置字没有设置对。你看看手册关于配置字的章节。

网友A:
这个也没有选对。

楼主:
看过文档配置字部分了,没看出哪里不对

楼主:
P20配置成输入口之后无法再烧录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20配置成输入口之后无法再烧录程序了

可以再配置回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配置回来就行了。

要怎么配置回来?P20配置成输入后我ICP连不上了

网友B:
如果把P20設成的INPUT時,可以用ICP擦除。
OCD設成GPIO, 除了配置位,還要在代碼裡面要去設置GPIO的模式

网友C:
需要配置LDROM,并写入bootload后才能恢复P2.0吧,如果没有引导程序,把4脚配置为P2.0会不会变砖头

网友D:
我想应该改不过来了

网友E:
永远,?明天看看手册没仔细读这一段